neza 升级新固件,提示升级,但突然中断,现在通电灯光 ...
neza 升级新固件,提示升级,但突然中断,现在通电灯光模块不闪了。

楼主(2012-09-02):
neza 升级新固件,提示升级,升级过程中没有碰任何电源,但突然中断,现在通电灯光模块不闪了,调试软件也不能连接,接通动力电以后,广电模块没反应,国际秒钟
电机
有规律的叫。这是什么回事?
不会变砖了吧。。。

网友A:
升级后我的也不闪了 自检不闪电调原来响4声 现在直响一声 能接调参软件

网友A:
电源模块led不亮,naza内的红灯原来是闪烁的,现在是常亮

网友B:
这东西还是不要升级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C:
吓得我不敢升级了

网友D:
我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升级

网友E:
断电重新启动

网友F:
已经升了 未发现问题 最大不同就是 可以校正imu 并且舵机的频率可调 还发现舵机的行程变大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断电重新启动
断电多次了现在机器没有自检,模块灯不亮,掰杆电机转,起飞就翻

网友G:
如果用的好好的就没必要升级了 升不好可就成板砖了

网友A:
楼主解决好了吗

楼主:
过了一天 突然好了。。 重新刷了固件。。 升级了 能飞了。。。 郁闷啊

网友H:
我升了。。。还没试飞。。。希望不要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