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780 机身逆时针快速自旋!改回弹了

楼主(2012-09-02):
如题!快要起飞时,机身就快速逆时针转90度,记得以前也有过,但调了尾舵机行程后就好了的,是不是中立点没找对啊?请问780该怎么调呢?早上按照说明书调了个把小时都没好,急死我了!本人新手,玩机时间少得可怜,麻烦各位大大帮助!谢谢!

现在有一边方向有些回弹,是不是延迟调得有问题?我曾经调过。

网友:
不是尾中联顶丝松了吧。这东西调完就应该不用总调啊。

网友:
动过什么吧,为舵机反向了吧?

网友A:
转了90度后能起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了90度后能起飞吗?

起飞是可以,但是不好控制啊,得死命往左打舵,太不好控制了

网友B:
别把感度线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把感度线插错

没插错,现在调中立点调得好些了,可以起飞不自旋了,但是有一边打舵后,控回中点后,鸡鸡尾巴也又回来对准我了,不保持原位,

网友A:
什么控,感度多少?

写上配置/图片,最好视频,可以分析一下!

调好中立点,尾舵行程要重新调,不然堵死在一边容易坏舵机。

网友:
我有几次后开控会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感度多少?

写上配置/图片,最好视频,可以分析一下!

dx7,感度23,现在鸡鸡可以起飞,也不突然自旋90度了,就是往左边打尾舵时,鸡鸡可以旋转90度,但一把尾舵回中,鸡鸡尾巴也回来了,不保持原来的姿势,我等下把尾巴拆了换轴承再试试看

网友C:
感度才23,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才23,太低了吧?

把感度调到32了,鸡鸡状态还行,只是打舵后,如果快速放开,让摇杆回到终点时,鸡鸡尾巴会回弹,看来不能放摇杆的

网友:
我的是750,我设的感度是60+,还有舵机行程那里貌似也有关系的

网友:
JR的控感度默认50为零,必须高于50.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在60-75

楼主:
多谢各位!周末回去再调整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