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宏的机械原点如何设置?

楼主(2012-09-02):
打开厂商设置,X、Y、Z都设置在0,并设置好了工作台运动范围。但操作“回机械原点”时,系统只管无限地往一个方向跑,根本不理会“原点”,已发生过撞机。后来脱开联轴器,看到了系统不认原点的情况,即一按“回机械原点”,系统直管往一个方向走,而且永远也不会停。请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低端维宏卡的原点和纤维开关是一起的,也就是说要归零的话一定要装机械限位开关的

网友B:
安三个限位开关就OK了,爽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二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