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尾 右侧 左侧悬停已经OK 对头还会远吗 哈哈

楼主(2012-09-02):
入模已经有20多天了,02s刚到手上时俺先把对尾练熟了,然后就飞呀飞呀,炸过很多次机,
买过很多配件(某TB主都熟悉我了,我一般是早上去飞,炸了后,上午就赶紧到TB买配件,
一般下午零件就能到手,然后晚上修机,调机,第二天早上继续。。。。。。。)
再这样下去也不行呀,于是潜心玩起模拟器(凤凰4。0选择 mcpx机型),苦练了N天,
今天上午刚把左侧和右侧悬停搞通了,就是不用想就能正确打舵,感觉真好,
就象自己是飞行员,真的在驾驶飞机似的,我想这也是N多模友热衷于航模的原因之一:
能体验一把遨游天空的感觉。。。当然这前提是你必须已经建立了舵面反映,
新手是没法做到这步的,没别的绝招就是苦练模拟器,功到自然成。
现在就剩下对头悬停了,我想不会等多久了!(3D那是以后的事了,到时还要N多改装:mini改无刷、02s升级2s,450。。。路还很长很长。。。)

网友A:
楼主标题貌似写错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标题貌似写错咯

嗯,是对头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标题貌似写错咯

哈,理解精神就好

网友B:
路人甲表示:
凤凰模拟器中,MCPX的模型存在问题,推荐你在模拟器中使用500级以上有副翼机作为练习之用

网友C:
路人甲神出鬼没!
呵呵,的确没说错。
其实俺想打击一下楼主,两个对侧悬停和对头悬停难度是有差距的。
两侧悬停我没怎么练。但对头悬停,我是专练了5天模拟器,终于攻克,量变积累到质变,突然那么一天就不用思考了。
呵呵,希望我们思维不一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人甲表示:
凤凰模拟器中,MCPX的模型存在问题,推荐你在模拟器中使用500级以上有副翼机作为练习之用

凤凰模拟器,有付翼飞机打舵后回中,飞机会一直朝打舵方向飞,必须要打一下修正才行。这与02s minicp 感觉都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人甲神出鬼没!
呵呵,的确没说错。
其实俺想打击一下楼主,两个对侧悬停和对头悬停难 ...

看来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熟练四面悬停后,飞航线应该就完全没问题吧!我有个梦想就是:在我家阳台把飞机放出去,转一圈后再飞回来,嘿嘿!

网友D:
凤凰的mcpx是有问题,太容易悬停了
不过还是要恭喜楼主,舵面反应建立了就好办
对头难不难因人而异,我对头就快,但四面花时间最多的是模拟器里的左侧,因为练的时候不够认真对机身位置判断不够准确,而真机很好判断
以我现在的经验,舵面反应第一,机身判断第二,机器性能熟悉第三
但练习中要反过来,首先熟悉机子性能,然后建立舵面反应,这两练习不必追求悬停,而是大空间随便飞,留足判断时间,保证不错舵飞,机子先是随便炸直的保证不炸,然后才开始控制机子在小范围内仔细观察机身姿态,不错判姿态,不错舵,悬停只是顺手拈来,是熟悉的目标和结果,别吧它但唯一过程,保证每一个角度不炸鸡,随时随地悬停,这是飞行最重要的基本功

网友:
ls说的有道理,关键要因人而异

网友D:
另外说说机器性能的熟悉和机子的选择,这个问题很少人提到
机器性能之所以要提,因为不同机子差异太大,小鸡惯性几乎不需要考虑,大机子却要非常注意,动力、反应速度和跟手感,对新手影响巨大

网友C:
是的,因人而异。比如我练倒飞是对头开始,有人却是对尾开始。
楼主想做阳台侠,想法不错。阳台把飞机放出去,转一圈后再飞回来,看起来很美,其实也真的不难做到,但不小心飞丢了就痛苦了。
我也想室内飞3D。现实无情的打破了我的梦想。虽然我现在CP可以几乎原高度原地点翻,但还是不敢室内翻。怕炸了扫舵机齿就亏大了!

网友E:
难道我是另类么?我是先对尾再对头,然后才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因人而异。比如我练倒飞是对头开始,有人却是对尾开始。
楼主想做阳台侠,想法不错。阳台把飞机放出 ...

我家阳台下有些草地,只要运气不太被 应该能找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的mcpx是有问题,太容易悬停了
不过还是要恭喜楼主,舵面反应建立了就好办
对头难不难因人而异,我对 ...

mcpx 很灵活,比500要灵活 (只是mcpx高度相对好控制,那个blade 120x 高度就难控制了,不是高了就是低了)难道是我们的版本不同?你们一般在模拟器里选啥型号?

网友D:
又没空发帖了,说下我的情况,入魔二十多天,玩了gcp,mcpx,mscp,现在入了450pro,期间还玩了一把固定翼,练机的时间很少,实机不到一百电,模拟器十小时出头,现在四面随心所欲,直旋航线不够完美,准备翻

网友D:
引用 楼主:
mcpx 很灵活,比500要灵活 (只是mcpx高度相对好控制,那个blade 120x 高度就难控制了,不是高了就是低了 ...

模拟器我的建议一定要反应快跟手的机子,可以清楚知道自己的舵量,而且容易修正,然后是开始找大机子,稳定姿态清晰,练好再换最灵活的机子
比如凤凰里的700型我用它练航线进度很快,然后现在换g4里的迷你机航线只能走直线

网友F:
凤凰的mcpx默认是Active flybaless  带自稳的  真机是延迟一秒自稳   你得改passive flybaless才是六通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凤凰的mcpx默认是Active flybaless  带自稳的  真机是延迟一秒自稳   你得改passive flybaless才是六通的手 ...

还有高级选项呀,回头试试看!

网友G:
还好吧  四面没那么难   我也就飞了20多个起落  就过了   模拟器感觉不如飞真J  感觉真实!

模拟器主要练的就是舵面的条件反射

最近准备翻了  JJ也调好了 只不过这几天外面天气不稳定

模拟器已经小范围连翻了  航线飞的没啥意思了  ~~~   瞎玩吧    倒飞对头我就模拟器练了一个晚上  过了

倒飞对尾  还没怎么练   最近有时间了   攻克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模拟器,有付翼飞机打舵后回中,飞机会一直朝打舵方向飞,必须要打一下修正才行。这与02s minicp 感觉 ...

450到700真机都是这样,打舵后飞机不会回中,华的机有六轴模式,回中,帮助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难道我是另类么?我是先对尾再对头,然后才两边。

我也先对头,再对侧

网友:
慢慢来不着急,四面悬停完了还有倒飞四面悬停等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吧  四面没那么难   我也就飞了20多个起落  就过了   模拟器感觉不如飞真J  感觉真实!

模拟器主要练 ...

进步真快!俺其愧不如!
俺倒飞刷锅终于小有所成。练得好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我是另类么?我是先对尾再对头,然后才两边。

你不是另类,咱两是一样的,哈哈~~~~~

网友:
看来我太惭愧了…楼主入模20就3面…我入模2年了(断断续续在玩)…前几天才学会对头…,楼主很快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