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伟力911求救

楼主(2012-09-02):
本人刚买一个伟力911 为什么刚买回来 遥控就不到10米
板上的接受线都没掉。这是怎么事 ? 请各位前辈帮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

网友A:
看看遥控器电池电量,如果电池没坏的话。最好用遥控器再操作一架看看啦,看看问题到底是遥控器坏 还是接受机了。

网友B:
先查遥控器电池,如果是二手不奇怪,新货就退换

网友C:
先检查接收天线的焊点,再用力拉一拉是否焊牢,如果没问题,就打开发射机的后盖观察发射机天线是否焊牢。不要说911这种玩具级的就是九鹰这种大牌的我也碰到过与你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