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冷磨合

楼主(2012-09-02):
记得考驾照上机械常识课时,老师讲过为什么日本的发动机质量好,一是加工精度高,其次日本发动机组装完成后加入机油,不是装车,而是进入冷磨合车间,让电机带动发动机运行200小时后,在换上新的机油在装在汽车上。冷磨合的目的是让发动机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磨合,避免新组装的发动机在出力,高温高压的恶劣的环境下磨合。从而使发动机的个活塞环与汽缸壁之间的配合更加紧密,其他部件配合更加顺畅。有效提高发动机的寿命与可靠性。(经过冷磨合的发动机到了用户的手中还要经过正常的磨合。)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还真找到了一段冷磨合的视频,献上。第一次传视频,不知能否成功。根据楼下几位老师的意见补充一下:用这种方法磨机器一定也要加机油,视频里看不出来。应该加到机油稍微能看见飞溅就可,飞溅的机油可以飞到机器的内部各个角落。使机器内部零件得到充分的润滑。冷磨后要拿煤油之类的液体(汽油也行)把机器内部冲洗一下,目的是把磨合出来的微小金属粉末冲洗出来。磨合时间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没有机油的情况下干磨,不太好吧

网友:
应该是都滴过机油了吧,这种低速磨合在运转部位和摩擦部位滴上油应该就可以了。
活塞环机器有条件的像这样磨合应该效果比较好。

网友B:
以前在队里弄机器都经过冷磨的。方法也很简单,曲轴卡在车床上让车床带动来转动。时间不长,1小时左右,基本靠经验看着磨的情况而定。
冷磨的目的不是磨合,仅仅就是机器预磨合一下,倒到毛刺的意思,让开车更安全一点。
冷磨过程中有很好的润滑,这个根本不需要提的问题了。需要说明的就是润滑不是加的纯润滑油,也不是正常开车那个浓度的混合油,那个太稀。当年一般就是把纯蓖麻油里面兑少许甲醇稀释,具体多少也没很严格,一切凭经验凭感觉,嘿嘿~~
LZ老师说的冷磨200小时太夸张了,起码对于模型发动机是这个感觉,真车的如何木有经验不多嘴。因为冷车和热车机器完全是两种状态,冷磨形成的配合不适合发动机正常工作的状态的。冷磨~~就是倒到毛刺,这个目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机油的情况下干磨,不太好吧

必须加机油的,只要不甩出来,尽量多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队里弄机器都经过冷磨的。方法也很简单,曲轴卡在车床上让车床带动来转动。时间不长,1小时左右,基本 ...

您补充的很对,我说200小时指的是汽车发动机。咱们模型的机器有几个小时就够了。

网友:
呵呵  我也是这样磨车的  自己做了个磨车架 带避震脚的  楼主磨车的速度太快了   我是用车床调到70转左右   磨6-7天   每天8小时  (搞个塑料瓶用油管滴油  象挂盐水一样   我用国产最差的机油磨车 差的机油颗粒粗 ) 冷磨后  用汽油洗净  喷WD40    然后怠速500CC油  就可以了    本人父亲是汽修工    呵呵
冷磨的发动机很稳定  我磨过10多台发动机  有进口的   国产的  冷磨不错的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没有必要 其实拿放大镜观测活塞环侧壁有毛刺用1000目沙子打磨一下

网友C:
200小时有点让人相信啊!有那么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小时有点让人相信啊!有那么久吗

前辈,200小时是日本汽车发动机的冷磨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200小时是日本汽车发动机的冷磨时间。

冷磨200小时出厂那他一个月能产多少台啊

网友:
利用皮带轮  1个电机可以带动很多台发动机了     我已经在尝试着做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