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艘船拿来改装如何?

楼主(2012-09-02):
这艘船拿来改装如何?

船长73cm

双380有刷电机

想加个吸水舵

各位高手还有什么改装意见?

网友:
改无刷咯

网友:
这艘船,我也早就想改了!!

网友:
改过,跑不快 20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不行

哦?380是很不好的马达么?什么比较好呢?新手求教

网友:
改无刷动力,100-120A电调4S电池轻松过60

网友:
来套好盈海王就搞定了。

网友:
那个妞值得入手。

网友B:
我也在研究如何改,后舱比较局促,楼主想改单桨还是保留双桨,双桨代价就大了,2套无刷,2套电调+混控,2块电池,算下来可以装26cc的了

网友B:
有尾板没法装吸水舵,你装个水嘴吧

网友:
单发无刷。想暴利豹子四级级3674,好盈电调120A。如有不对欢迎楼下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研究如何改,后舱比较局促,楼主想改单桨还是保留双桨,双桨代价就大了,2套无刷,2套电调+混控,2块 ...

有设备可以随便改,但要新买设备改的话。。。。。。不值吧。。。。双电机过80的设备要1500--2000左右,,,不如再加点钱装个mono2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设备可以随便改,但要新买设备改的话。。。。。。不值吧。。。。双电机过80的设备要1500--2000左右,, ...

就是啊,成本相当高,而且船体施工也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研究如何改,后舱比较局促,楼主想改单桨还是保留双桨,双桨代价就大了,2套无刷,2套电调+混控,2块 ...

打算将就用原来的380双电机,一个有刷电调,可以倒车,这样电机方面不用改动太大,
75mm的吸水舵,电机水冷视乎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添加
电池就2s,7.4v  10ha 。

各位看官觉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尾板没法装吸水舵,你装个水嘴吧

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求解

7004尾部螺旋桨上方是突出的尾板,而吸水舵的出水口是从舵片的上方出水的,加之水管的空间没有办法安装的,只有在船尾一侧装水嘴比较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算将就用原来的380双电机,一个有刷电调,可以倒车,这样电机方面不用改动太大,
75mm的吸水舵,电机水 ...

呵呵和我一样的船。我也准备改装的呢!一起研究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算将就用原来的380双电机,一个有刷电调,可以倒车,这样电机方面不用改动太大,
75mm的吸水舵,电机水 ...

一个有刷电调控制2个马达能行吗,你改舵还要上舵机,接受,这船出厂配速配好的,重量上去不提升动力肯定会慢,反正加电调的,把马达换成550的那个功率比380大出不少,试试看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4尾部螺旋桨上方是突出的尾板,而吸水舵的出水口是从舵片的上方出水的,加之水管的空间没有办法安装的 ...

尾部果真是放不下那个吸水管,因为电机本来有风冷,考虑不要水冷算了,把吸水口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和我一样的船。我也准备改装的呢!一起研究好吗?

好,今天电池回了,你那边计划如何,进度如何。我今晚打算安装尾舵,迟点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有刷电调控制2个马达能行吗,你改舵还要上舵机,接受,这船出厂配速配好的,重量上去不提升动力肯定会 ...

一个320a有刷电调,接两个380马达应该没问题,我算过,两个电机持续电流在10a以内,无差速,有倒车,方向靠尾舵,
电池质量280克*2=560克,加上其他电子设备应该在900克以内
之前空船载1000克的质量在湖里试试,发觉下沉很少,速度应该也不会下降太多。
至于换550电机,真心想换,不过不知道380电机与550电机尺寸是否有差别??
怕电机座不匹配,又要大改

网友:
静候参观如何增加水舵。
我也是刚改,马达改起来很麻烦,船上盖似乎用胶粘死了,打不开啊!
只好用两个电调+V混控,效果不佳,差速很难控制好。也想改水舵。
另外,倒车要小心,7004的桨不是用螺母锁紧的,反转会容易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320a有刷电调,接两个380马达应该没问题,我算过,两个电机持续电流在10a以内,无差速,有倒车,方向 ...

380马达的直径小,550大出将近1厘米,要改马达座,可以去除原来的马达座,用KT板叠加后DIY,再配2个万向节把原来的塑料万向节换掉就完美了。

网友:
给儿子做了个拖车,出门不用抱在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