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2-09-02):
天6的失控保护 最后一步怎么做啊 调好了失控后的动作然后呢 直接关控还是要按set键? 试好半天也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琢磨出来了 原来是关控设置失控动作 再按set键开机 再长按set键2秒搞定

网友B(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C:
失控这个问题还是很关键啊 我也在琢磨呢

网友D:
拿分就走

网友(2013-12-25):
我是关控。再开控时对不上码。设固定代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