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定速问题.

楼主(2012-09-02):
本人手上有一台飞越450SPROT,电调是好盈铂金40A,3S电源,请问前辈们,这样的配置可以玩定速吗?定速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
可以呀,意义在于电调会自动补偿由于负载变化带来的电机转速下降,就是说不掉转或者尽量减少掉转幅度,D的时候意义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意义在于电调会自动补偿由于负载变化带来的电机转速下降,就是说不掉转或者尽量减少掉转幅度,D的时 ...

一般450机, 3S,3500KV的电机定多少转速合速,请赐教。

网友:
看你飞什么,一般3D至少定速在80%以上有的设在95以上,悬停航线基本不必设置。

网友:
学习了点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