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MINICP 加装了尾杆,选的是从两个玩具机上拆下的零件!美观度如何?

楼主(2012-09-02):
支撑好像炸不断几乎,所以支撑杆1mm碳纤维的两头分别和塑料连接件502粘死。 然后连接件和脚架,连接件和水平装饰尾都是螺丝固定。水平装饰尾螺丝压紧同时那一段尾杆上有一层胶抗滑动。 这样飞机尾巴试了下坚挺无比,上下左右都没有任何弹性变形了,完全刚性!如果换尾巴直接下螺丝就完了也很方便。

我看很多人改装的支撑,支撑杆两头都没固定死,插在塑料连接件里。
那样的话,尾杆上摆时支撑杆起不到抗拉伸的作用。

网友:
继续占 弦J回巢!

网友A:
你的cp桨上面用什么涂的???? 蛮好看,,话说你买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这么新哦,,蛮爱惜额·

网友:
打算原厂脚架烂了  换聪少的副厂脚架  然后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p桨上面用什么涂的???? 蛮好看,,话说你买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这么新哦,,蛮爱惜额·
7元钱一罐的自喷漆喷的,不过要注意多喷2次,每次薄一点.
今天在群里我还在说,我的飞机都是保养的很好的,一个是 经常擦到在,包括该润滑的,该清除杂质的等等...

网友:
我的min-gcp尾撑一根不用上螺丝 蛮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灯?

机顶闪光灯阿

网友:
good'有借口去买个闪光灯玩玩

网友:
保养的很好。

网友:
不錯看~看來我的MCPX也應該加上去

网友:
有了尾撑 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求尾撑普及教程,lz上个制作过程

网友:
换根金属笔杆就不会断了 金属杆好用

网友C:
琴哥,求pm尾撑杆全套链接,或关键字,我也想给fbl100加个,尾巴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琴哥,求pm尾撑杆全套链接,或关键字,我也想给fbl100加个,尾巴太软了

哎呀,我不是在淘宝买的, 是以前的3通飞机上拆的, 其实你只要找有尾撑杆并且是1mm直径的 小飞机一家,拆下来装上就OK,, 只是撑杆要换成1mm碳的

网友:
爱机之人

网友:
顶一下~我的小鸡也马上到了~激动啊明天到货~

楼主:
我的 120d02s 大后天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