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艾特液晶6通道遥控器-能用来遥控坦克吗

楼主(2012-09-02):
求教:艾特液晶6通道遥控器,有没有人用过?有没有混控功能?能用来遥控坦克吗?谢谢!

网友:
但是天6才220
建议买2.4g的控,不用拉着长长的天线

网友:
可以,有混控功能。

网友:
用过,有直升机传统十字盘,120度十字盘,普通固定翼,三角翼,依稀记得可以v尾混控了

网友:
当然可以遥控坦克

网友:
这控不咋滴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啦!!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2.4G的就可以,低频的抗干扰不行。。坦克电机密布,干扰多,最好不要买这样的低频控!

网友:
2.4G的遥控,知道了,但是有个问题,一班坦克遥控动作,4通道够没

网友(2012-11-07):
4通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