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APM值不值的入手

楼主(2012-09-02):
APM是玩具级别?不会写代码也不能上手?

网友A:
apm如果是玩具,那好像除了2w+以上的机器是航模之外,别的都是小孩子东西了?

网友B:
也想知道APM咋样?

网友C:
APM是值得学习无人机的折腾 借鉴编程思路。。。

网友D:
APM 的确就是玩具级的 有的BUG很呕血的 有的没有映射 要自己改代码什么的 合适研究试验 学习 飞控的概念 和PID 调整等等 费用比较低.

网友E:
蛋疼的APM,头疼的梧空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网友G(2012-11-20):
同感,到底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