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转向问题从来没曾解决好过,虚心求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2-09-02):
Naza Xa650 v2216 好盈30 Apc飞…从调试到现在一直有自动向右自动转向的问题存在,并且我打方向舵的时候一直会出现乱舞的情况…很可怕,一直以为这也许是正常的…但今天因为这问题差点把我吓晕…突然一个孩子跑过来…我急忙打舵,也许因为紧张,所以把侧飞打成方向舵了…直接乱舞掉了…一下被孩子吓到一下被炸机吓到,这到底什么问题吖?求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撒

请问升级固件吗?目前版本有没有比1.6的更新?

网友B:
好盈的电调一致性不是太好,我就有一个电调,驱动电机速度慢些
建议
1]恢复电调默认设置
2]设置电调的进角
3]给每个桨做静平衡,并单独测试电机+桨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的电调一致性不是太好,我就有一个电调,驱动电机速度慢些  建议  1]恢复电调默认设置

电调我已经都重新校正了…还是没办法的

网友C:
貌似我们的配置完全一样,我没有遇到你的问题。我的马达是低进角。调参基本都设置在100,悬停非常的稳定噻。无风就是姿态模式也定得住。还没升级新固件。你要不升级新固件校准下IMU。

网友:
自动向右貌似是IMU可能需要校准,打舵自动转向,你的2216用的多大浆,你的转向的感度多少?下面是我的第一次默认参数的测试视频。狗没做减震果冻比较厉害,主要测试飞行参数。觉得默认的100还可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1NDMwMDU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们的配置完全一样,我没有遇到你的问题。我的马达是低进角。调参基本都设置在100,悬停非常的稳定噻。 ...

低进角?我不懂这个是什么哈…能详细介绍下这个词吗?

网友C:
你的无刷马达有,低中高三种进角,你先要选一种,低效率低发热小,高效率高但发热大。选好后用好盈设置板把每个电调的进角都要统一。要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无刷马达有,低中高三种进角,你先要选一种,低效率低发热小,高效率高但发热大。选好后用好盈设置板把 ...

谢谢指导…我会继续了解进角这一类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无刷马达有,低中高三种进角,你先要选一种,低效率低发热小,高效率高但发热大。选好后用好盈设置板把 ...

2216我配1047的桨。对了  我的转向感度是80,我转向打多了就直接有点想翻机的样子,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