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450求教点问题

楼主(2012-09-02):
低速时旋翼头抖的很厉害,高速就好了正常吗?
xg7 能不能感度切换和飞行模式切换调到一个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寝室不错啊

羡慕大学生活

网友:
正常,低速旋翼没甩直所以会抖!遥控没用过楼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寝室不错啊

还好飞机都没出放了,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飞机都没出放了,太小了

飞机可以挂起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可以挂起来的嘛

还有几架固定翼就挂床头了,等我们协会有了房子就好了

网友:
咱俩鼠标一样。

网友B:
xg7感度应该是菜单里预设置的,是跟飞行模式联动的。PS.好羡慕楼主宿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xg7感度应该是菜单里预设置的,是跟飞行模式联动的。PS.好羡慕楼主宿舍~

感度的选择开关只有固定的一个,飞行模式的也是固定的没法一致啊

网友:
我的旋翼头低速也有些抖动,高速就好,和旋翼甩没甩直没关系,不过不影响飞。可能是共振或者是哪里不平衡。

楼主:
遥控器设置求解释啊

网友:
寝室飞450?

网友:
我的也是低速时尾巴抖,飞起来就没事了,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C:
羡慕大学生活啊  无忧无虑 时间充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大学生活啊  无忧无虑 时间充裕

大一的时候我们的课和高中没什么区别

网友D:
可以同时切换的

网友:
低速就有可能抖,高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同时切换的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设置的,我的不能设到一个开关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设置的,我的不能设到一个开关上

我的是模友帮设的,刚看了一下,感度菜单里第一项设置AUTO,不知你的控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模友帮设的,刚看了一下,感度菜单里第一项设置AUTO,不知你的控行不行。

弄了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飞越的无副翼?

网友(2012-10-09):
试试看能不能为每个模式设置一个感度。XG7没用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