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问题

楼主(2012-09-02):
各位帮忙看看,舵机连杆上的那个螺丝是不是应该能拧到底?拧紧?我的好像滑丝了,拧不到底,而且吸水舵方向有时无法回正,该怎么修?图片传不上……请看此处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d=239712&extra=

网友:
不关事的,是舵臂和舵机连着处的问题,你看看那里的牙是不是没了。

楼主:
牙在舵臂上吗?

网友A:
牙舵机臂上跟舵机上面都有的!这个舵机不值钱 换一个吧 不然哪天万一失控 你会追悔莫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舵机臂上跟舵机上面都有的!这个舵机不值钱 换一个吧 不然哪天万一失控 你会追悔莫及的!

好的,谢谢

网友:
换个金属舵机,这种9克的舵机建议别用,时间长了就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