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3818-1虎式坦克换18650锂电后为何没音效声了?

楼主(2012-09-02):
两节三洋18650锂电,22元一个的,1.5元买了个
电池
盒,输出7.4V,装进后马力大了很多,可以玩很久,不知道为什么所有音效都没有了,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A:
电流比较大

网友B:
电流太大给声音设备击穿了?换普通镍氢电池就好了吗 ?
你的锂电是多大的,4000还是6000的?

楼主:
三洋2600毫安的,没换回原装电池,连接线在焊点断了,懒得焊了.
马力强劲了很多.......反正一年也玩不了几次,不玩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比较大
也就大了0.2V啊.

网友C:
V是电压 A是电流

网友D:
检查线路,可能音量调节的焊点松了
也有可能是音量调到最小
最大可能就是功能板该换了
解决方法就是…无视,继续玩

网友B:
如果换了镍氢电池声音是不是就有了?

网友E:
应该和电池无关 检查电路是否有虚焊点 我的t-55装HLrx-18电路 装自制的7.4v并联18000ma锂电 声光很正常

网友B:
我的是hl虎王和虎1都有这个问题,车子刚刚用的时候突然没声音之后双闪大灯,车子还好使,之后关闭再重启,几次之后就好了,等下次玩的时候又这样了,好像感觉坦克玩一会之后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