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7

楼主(2012-09-02):
继上回SU37炸报废之后,,又重新做了一架。这次比上次稍微做了一点点修改,,起落架也改成2MM的,,感觉有点软,报一下配置,XXD2212.2200KV,好盈40A电调,用6*4马刀浆。用三角翼混控+前轮转向,加个1500MAH电池,总重量580克.今天试飞了两次,效果不错,就是飞惯了MD的塞斯纳,一下子飞这个有点不习惯。。只可惜一个人的天空,没有录像啊。

楼主:
个人觉得这个飞机和塞斯纳最大的不同就是转弯和降落,只打副翼的话,KT板转不了,塞斯纳可以。降落的时候,塞斯纳可以关油门,慢慢的滑下来。。KT板一关油门,就直接掉下来了,,也有可能是飞机的头有点重,因为我调了微调,没有了动力,头先掉!

网友:
有点意思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这个飞机和塞斯纳最大的不同就是转弯和降落,只打副翼的话,KT板转不了,塞斯纳可以。降落的时候, ...

比较……总结……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总结……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