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控的力度

楼主(2012-09-02):
大家对控的操纵力度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是力度大些好,还是小些好。高级的控里边的摇杆回中力是什么提供的,弹簧还是其他的?我觉得好像bee2的控老是容易打舵过量,不够细腻和弹簧偏硬有关。想知道好控都是有的什么提供摇杆回中力???

网友A:
跟手法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手法有关

标准手法是不是用的大拇指和食指的合作。但是那样好像手有点小,掰的指头疼。不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找适合自己的,慢慢就有适应了。

网友:
每个人都不要一样的!

网友:
单指和双指都有顶尖高手,技术是关键!多练模拟器

网友B:
我喜欢二指,松摇杆,飞3D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二指,松摇杆,飞3D爽

松摇杆,大将的意思是摇杆操作起来偏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松摇杆,大将的意思是摇杆操作起来偏软吗?

对的,软的摇杆,顺手,容易保持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软的摇杆,顺手,容易保持姿态

是哈,得怎么调呢,高级控和普通控都说说吧。,学习中。。。。换弹簧还是高级控有这方面的调节机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哈,得怎么调呢,高级控和普通控都说说吧。,学习中。。。。换弹簧还是高级控有这方面的调节机 ...

一般控里是可以调弹簧松紧的,有些可以调阻尼,配上轴承就是最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将也来灌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控里是可以调弹簧松紧的,有些可以调阻尼,配上轴承就是最爽的

唉,这样看来bee2的控连一半都算不上了。

网友:
听说用捏奶的力度就够了。

网友D:
这个多练才有感觉,功到自然成,现在和你说穿嘴皮你都不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多练才有感觉,功到自然成,现在和你说穿嘴皮你都不会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手法是不是用的大拇指和食指的合作。但是那样好像手有点小,掰的指头疼。不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