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单独使用的数控分度头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09-02):
想做个单独使用的数控分度头,有没有现成的分度软件可用?如分任意等分.

网友(2012-10-23):
还是用MACH3,计算下,手动输入不就好了。不明白意思

网友:
plc加人文本显示器

网友:
国内不知道有没有卖,国外有卖单独分度用的的控制板,大概30美元这样。 控制板,步进电机,电机驱动,机械分度头,就可以手动输入需要的等分。

有两个视频演示需要翻墙出去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cPKY3APM0&feature=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cPKY3APM0&feature=autoplay&list=UUZB8pRNp9Plbd0-T9RmyR9g&playnext=1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旧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连接主轴(用同步带)输出信号,再加上计数显示。

网友:
有一种脉冲发生器,计算好需要多少个脉冲,由脉冲发生器输出到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就是WIN WIN 大师照片中的那样。

网友:
TB有单轴控制器卖的,样子和win win的图片差不多

楼主:
谢楼上兄弟提供信息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429

网友:
免费软件, 适合分度头等分用,可以生成任意等分角度G代码, mach3 兼容

网友B:
一片51随便达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429

这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51随便达成

请指点,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指点,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一片51 +4个按钮,
4个按钮分别是 10°  1°  10‘  1’(还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习惯。设置30°  45°  90°)

计算好每一分需要的脉冲数, 直接乘就可以了
用一个端口输出脉冲。
比如 1°需要5000个脉冲。那么10°是50000个。。。

正反向可以另外一个拨码开关控制

网友:
这么说吧你要转三百六十度比如我从零度计算正三十度顺时针,负三十度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51 +4个按钮,
4个按钮分别是 10°  1°  10‘  1’(还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习惯。设置30°  45°  90° ...

谢谢,原理清楚了,要找朋友帮忙开发51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