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使用多大线轨

楼主(2012-09-02):
请教下加工中心高手,850的线轨加工中心是用多大的线轨

网友:
X好像是35的Y Z好像是45的

楼主:
哦,谢谢二楼,还有其他朋友补充吗

网友:
加工中心好像线轨加硬轨的,不是高手,记忆中的

楼主:
硬轨和线轨都有的

网友A:
我的一台650和850都是35的线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650和850都是35的线轨

滚珠的还是滚柱的?上盘刀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切削参数

楼主:
多谢普总,看来不能过于小视了直线导轨的承受力,怎么大的机器也就用的35线轨,看来前面做的一台25线轨的雕刻机绰绰有余,呵呵

网友B:
以前听人说滚柱的承受力气大,也没见过是什么样子的,我拿手头有的滚珠的来看,那个滚道槽大概占了滚珠的1/3的外圆,把1/3滚珠的外圆摊开,形成的直线长度相比同一等级体积尺寸的滚柱导轨的应该没差多少,我们常说的滚柱是线接触,滚珠是点接触不是这种情况,那个是说在平面上的接触面积,这个是滚珠槽,所以滚珠的刚度相比滚柱的也不差多少,但滚珠的运动起来应该比滚柱的顺,以上纯属个人理解,不作正规参考。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赐教

网友:
滚珠滚柱同规格貌似差4倍,硬轨比滚柱又高差不多4倍,听说的,没有具体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听人说滚柱的承受力气大,也没见过是什么样子的,我拿手头有的滚珠的来看,那个滚道槽大概占了滚珠的1/ ...

滚珠与滚道就是点接触,比方说滚珠5mm,滚道就要5+mm,如果滚珠与滚道都是5mm的话,那么滚珠运动的时候,球面上的点与轴心的距离是正弦变化的,也等于滚珠旋转一周,球面上各点所走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就会形成非常大的滑动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