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可以当斯坦尼康使吗

楼主(2012-09-02):
挂在车上用可以增稳吗,自行车上用行吗?

网友:
这个可以能!!

网友A:
没有垂直避震,应该无法使用。

网友B:
垂直避震可以用悬挂系统,就解决了,

网友C:
完全不是一码事,而且要连飞控得,莫非你车上还要装个飞控?

网友D:
装个这个用车上 贵了哦 不过很安全

网友E:
自行车上用......

网友F:
自行车上用,太强了吧。

楼主:
垂直方向,打算用斯坦尼康的双臂悬挂仿一个,然后把z15吊在悬挂上,呵呵。

网友G:
买个云台19800,我看你锁车的时候 最好先把云台锁了- -

网友H:
想法好,为啥不直接买个斯坦尼康,比z15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法好,为啥不直接买个斯坦尼康,比z15便宜
1、便宜的不好用,好用的2万起,
2、斯坦尼康太重,
3、如果把Z15挂在斯坦尼康上呢?

网友I:
跟帖飘过

网友J:
搞不清楚斯坦尼康的功能是云台还是什么功能,求高手指点

网友C:
好用的斯坦尼康比Z15强,另外两者应用场景不同,先要搞明白用在什么上

楼主:
不知楼上见过带陀螺仪主动伺服的斯坦尼康没有?
如果有Z15可以独立增稳,俺最终想把它装到斯坦尼康上面。

网友K:
这个可以有!把自行车什么的想象成直升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