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延长续航时间…把两颗电池并联然后………

楼主(2012-09-02):
本人飞500,手上用的是2650毫安35C的
电池
…想在飞机的肚子下加一块电池并联起来重心也好调…一颗电池重420g…因该在承重范围内吧?电流不变容量增加了,目前一块电池悬停7分钟下来3.74左右,请问并联后…放电C数又影响吗?有人这样玩过没?

网友A:
試了,有點重 !

网友B:
电池一致性不是很好的话,会减少寿命。还是勤换电池吧。

网友B:
理论上并联C数不变。但容量加倍,就相当于放电能力加倍。不过好像用不到那么大电流。

楼主:
我都是用一个牌子的电池…我没有多余的插头…谁能测试一下么?

网友C:
传说中,这样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D:
不用试 肯定能 延长时间 我用过 8000的电池 飞550
但是 你这样 并 可能对电池 不好

网友E:
这个如果两个电池是一样的,并联除了重,没有对电池不好的。
电流每个电池分一半。

网友F:
因为两块电池的电压会有偏差,两块并联会有电流从高点电压的电池流向低点电压的电池,这电流可以很大的,就像短路一样,直到两块电池一样电压为止。

网友G:
并联后对电机电调也是个考验。

网友H:
看迪拜大叔爆操700E的视频 那个电池是什么规格的啊?

网友I:
并联没事的,比串联安全多了,不平衡只是互相充电而已,不会发生反充电

网友J:
电机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K:
七嘴八舌,对的错的都有。
多学习些基础知识,既能长知识还能自主分析。

网友L:
什么歌情况。

网友M:
没有必要

网友N:
两块规格一样的电池并联,可以。两块电池之间的电压差会再两块电池间产生一个环流,电压差越大,环流越大。但两块规格一样的电池电压是差不多的,这个环流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