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450
只是、很孤单

楼主(2012-09-02):
新手想入个450有推荐的么,2000左右别太贵了固郎450有点小贵啊

网友A:
飞越450pro efl 空机 680
斜盘 215MG*3 540
DS520*1 250
ZYX-S*1 350
花牌45A 220
花牌3S或6S电机120左右 一起2200左右了。

网友:
飞跃pro有副翼空机 5XX
113mg*3 200
二手GP750 220
ds520(全新) 200
好赢铂金 40a 或花 50a 185(220)
xxd 电机 5x
电池x3 3xx
控 天7(只够这个了 - -) 5xx
充电器B6 只能这个.... 1xx

网友B:
不带控2000或许能配

网友C:
话说我辉胜9克的斜盘加华XX36#陀螺也在飞··············

网友D: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E:
有些钱不能省的。。
比如我刚开始买的飞越450 SPROT,用的是辉盛9G,后来废了,换MG90,然后再用933,弯路走了很多。
还有尾舵机也是,电调也是,索性一次性上个时间能用久点的。。

网友F:
我想买个无副翼的,求各位推荐,2000左右(不带控)空机就飞跃450pro吧。求其他配置
为什么我在TB网上找到的空机卖家,都是30天出0件啊,心里没底

网友G:
有兩個一定要好,其他新手隨便
尾伺服跟陀螺:vbar+ds520

网友A: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