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命名

楼主(2012-09-02):
1806 2208 2212 等 各位分别代表什么 前后缀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拿卡尺量看看

网友B:
aabb, aa定子直径(单位毫米),bb定子高度(单位毫米)。讨厌双天那种用外壳大小标法,就像当年AMD CPU一样,大家搞不清就不买。

网友C(2012-10-04):
定子高度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