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池问题

楼主(2012-09-03):
我有一块ACE格氏,2200mah  20C  11.1V 的电池,充满电测量是12.5--6V。正常,可是一装到飞机上连3分钟都顶不到使飞机上下忽起忽落,搞的飞机险些炸,可是换下来再测量电量依然是12.1--3V。请老手指点一下这是咋子回事啊,是电池放电不行了吗??????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这能说是电池原因吗

网友B:
内阻大了,一加负载电压掉的厉害,但是去掉负载电压又回升了

楼主:
对,就是楼上所说的,有没有办法治一下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大了,一加负载电压掉的厉害,但是去掉负载电压又回升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治疗一下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治疗一下的呢,,,,,

貌似内阻大了以后就下不去了,凑合用吧,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治疗一下的呢,,,,,

治疗的方法就是把它换掉

楼主:
要是改做发射电,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A:
换电池吧

网友:
搞了架塞斯纳,陪450电池养老送终。我就是这么干的,没想到装到塞斯纳上电池还真给力,能飞10多分钟,把我旧电池都带上能飞到我累了不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