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轴的区别和优缺点。

楼主(2012-09-03):
             四时在轮回,光阴在流逝,认知在增长!请不要拘泥于以下文字。
首先要明确怎么装轴才能达到数据上的高效率——0出轴角度,但要视情况而定,船体尺寸和设备+船壳总重量是关键!船小但设备重(大马拉小车)就要尽量0出,以提供更多的升力。如果设备轻,就要给一点角度了,乘风破浪需要一个下压力,轻盈的模型船就要靠出轴的那么一点的下压角度实现这个力(真船靠的是吨位)!        以上多指硬轴,软轴船主要靠调整轴架实现平稳航行。
软轴优点:1、因为自身的柔软可弯曲的特点,电机的安装位置不再受到限制,更大限度的释放了船内空间,方便船内布局。
2、与其配套的轴支架、老鼠尾能令到船模实现外场微调,通过调节他们的位置,令船模更好的适应现场的水面状况,让船达到该场地的最佳状态。
3、非常适合超高速船(虾),这类船船底大多是平的,如果用硬轴出轴角度超大,那就超高速不起来了。而软轴能在船底穿出,再通过轴支架固定,形成船体***桨。
4、反扭力有,但不明显。
软轴缺点:它的缺点就是软。
1、因为软,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就像跳绳一样,甩的厉害。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包裹式支撑,即是用同样柔软并且自润滑效果好的王管(铁氟龙)套住软轴,再放进弯好的铜管中。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软轴转动的时候会***磨耗王管,并且发出高热。高热会破坏铜管和船体的粘合处,导致开裂、进水、变形扭曲,所以请避免空转。
2、软轴一出故障一般是自润滑铜套磨完,或者软硬轴连接脱落。但还有种故障出现一旦就是大问题:持续工作导致绷得太紧,就像我们拧绳子一样,一直拧绳子就突然会“蹦”出个凸起,不明白的话自己找跟绳子拧一下。一旦出现这种状况,铜管开裂,软轴会马上卡死→电机堵转可能被憋死→电流暴增→电调可能烧→电池可能会怀孕。如果在破百时发生这个情况,大家擦擦冷汗,拭目以待吧……
3、解决2的问题,一般是选用与船壳尺寸、重量、桨、预计船速成正比的软轴,即前面的数据越大,轴越大。建议定期拆开软轴系查看并更换王管、自润滑铜套(改成滚珠轴承也是好办法)。
4。软轴不能反方向转动,加油润滑基本没效果,根据软轴的纹理,润滑油会被它一下就排光了,但听说有专用的油脂。反方向转动会破坏软轴的结构。

5、剪过的软轴要用锡焊接刀口,不然轴会散。
点评:更自由的安装方式,但潜在隐患对船体设备危害较大。
软轴的保养:1、软轴要避免空转,因为会***磨损王管,高热导致船体变形。

2、无需加润滑油,你只要玩了之后拆出来清洗一下就行。
3,定期检查轴系。
硬轴的优势:1、懒人的最爱,它一旦装好,基本无需保养,只要装的时候灌入大量的润滑油,能用很久很久。
2、价钱相对便宜,并且不需要***系统,最重要的是硬轴每个人都可以自制,只要有这个心思,高精度也不难实现!
3、性能稳定,比较耐冲击,适合复杂水面(比赛)。
硬轴缺点:1、出轴角度与电机直径、轴长有直接关系,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硬轴实现0出已经不难了,无非是小直径的电机带动大直径的桨,但请视情况而定。

2、使用硬轴的船,船内布置基本一致,因为为了保证出轴角度-3以内,电机只能放在船的中部或者前部,一条硬轴贯穿小半的船体,导致空间有限,无法灵活布局,电池只能放在一侧。
3、安装硬轴需要比较丰富的经验,当然没经验可以碰运气,想要跑的好,调试很重要!
4、不能外场调节(小部分硬轴可以)。
5、与电机的同轴度的调节巨麻烦,调不好,转动的时候噪声极大,震到心烦。(我知道有人解决了,但我还是不打广告,留待补充吧)

6,更直观的反扭力,这个要大家自己感受。
点评:懒人最爱,没钱小男人酷爱,没什么安装经验的又爱又恨。
维护:基本不需要,故障率低。
补充内容:装轴乃至装船都涉及大量的经验,有经验(多潜水也算)和没经验那是两回事,就像虾哥的A5,他装的跑的像兔子贼快,我第一次装的跑起来会翻跟。

船型对轴的要求:1、船尾后出轴、半浸桨。代表船型——O艇、MONO,此类船型使用硬轴软轴都可以,不过本人支持使用硬轴,因为此类船型支持各种后空翻、前空翻、侧翻,还有插水、潜水等特技·动作,如果用软轴,***系统会表示生活压力巨大。但如果是新手,我绝对建议你用软轴,不要追求太快的速度,通过调节***系统(老鼠尾)使船稳定航行,一条稳定的船可以使新手信心大增,加快他成为老鸟的速度。而硬轴,汗了~在这一点不知道打击了多少人,也包括我。
2、船底出轴,全浸桨。代表——ECO、仿真船模,此类船型大多用硬轴,但我不怎么了解,因为跑起来没什么水花,不拉风,所以没入手。楼下谁懂的请补充。
3、船底出轴,半浸桨。代表——虾、小闪电,这一类船推荐用软轴,因为它们平底,装硬轴角度太大,下压力爆表,扑了!效率也不如软轴。
4、CAT,拉风的船型使他软硬轴都能装,不过单发的时候绝对是软轴的天下。只有双发才能有选择,我推荐软轴双发,因为硬轴电机太靠前,电池要放中间,这就使得船重心增高,降低了抗风浪能力。软轴就可以吧电机和电池一起放到槽里,中间的台子放电调、舵机,看起来好看也降低了重心。

5、油船——不玩油船,不评论。

    没说到的地方,楼下补充

网友:
优点:硬轴结构简单,易于维护。软轴平推,没有向下分力,推力效率更高,也更有利于稳定的航行姿态。缺点:和优点倒过来~~(此处省略43字)
轴和发动机对不对得正是基本功问题,不是软硬轴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做比较。

网友:
我第一次用硬轴改装玩具船,就是因为出轴角度没调好(大于5度),导致噪音大震动大,效率也不好,不过对我来说速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
电机下挂个齿轮箱,放低出轴位置是否可解决硬轴角度问题?

网友:
一组齿轮耗掉20%以上的功耗,润滑不好还很热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长知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一直渴望这样的贴!

楼主:
装轴乃至装船都涉及大量的经验,有经验和没经验那是两回事,就像虾哥的A5,他装的跑的像兔子贼快,我第一次装的跑起来会翻跟斗,水花狂放肆虐,也不知道是猴子还是猩猩。在这我再补充一个软轴的优势:4、安装经验要求低,因为外挂系统可以临场调节。

楼主:
补充一些内容,自顶一下。
船型对轴的要求:1、船尾后出轴、半浸桨。代表船型——O艇、MONO,此类船型使用硬轴软轴都可以,不过本人支持使用硬轴,因为此类船型支持各种后空翻、前空翻、侧翻,还有插水、潜水等特技·动作,如果用软轴,外挂系统会表示生活压力巨大。但如果是新手,我绝对建议你用软轴,不要追求太快的速度,通过调节外挂系统(老鼠尾)使船稳定航行,一条稳定的船可以使新手信心大增,加快他成为老鸟的速度。而硬轴,汗了~在这一点不知道打击了多少人,也包括我。
2、船底出轴,全浸桨。代表——ECO、仿真船模,此类船型大多用硬轴,但我不怎么了解,因为跑起来没什么水花,不拉风,所以没入手。楼下谁懂的请补充。

3、船底出轴,半浸桨。代表——虾、小闪电,这一类船推荐用软轴,因为它们平底,装硬轴角度太大,不好使,效率不如软轴。
4、CAT,拉风的船型使他软硬轴都能装,不过单发的时候绝对是软轴的天下。只有双发才能有选择,我推荐软轴双发,因为硬轴电机太靠前,电池要放中间,这就使得船重心增高,降低了抗风浪能力。软轴就可以吧电机和电池一起放到槽里,中间的台子放电调、舵机,看起来好看也降低了重心。

网友:
感谢分享,马上检查下龙管有不有磨损先

楼主:
最近很忙,但精神很空虚,等出粮了,我要重组我的船模大军,充实我的精神生活。我把这想发告诉朋友,他说:“找个妞一样能做到,还能充实那个啥~”我无语泪奔……还能说什么——为了模型!

网友:
个人喜欢软轴

网友A:
软轴的缺点可以忽略不计。硬轴的角度可以说是无法调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轴的缺点可以忽略不计。硬轴的角度可以说是无法调节的,

软轴的缺点可以忽略不计?那为什么MONO1船型还是装硬轴的多呢?

网友:
对于提升船的适航性能软轴自然更据优势,这个毫无疑问。不过对于多艇对抗的项目,刮擦、碰撞都不敢说是完全能避免的,生存下来跑完全程是首要问题。这方面软轴比硬轴劣势很多,所以对抗项目一般选硬轴了,比如FSR-V也是。这都是多年来高手平选手经过实战得出来的经验。性能和可靠性有时是矛盾的,只有根据项目特点取舍了。

网友:
硬軸與軟軸的共同點:都是軸。
硬軸與軟軸的區別:一個硬一個軟。
硬軸與軟軸的優點:硬軸很硬,軟軸很軟。
硬軸與軟軸的缺點:硬軸不軟,軟軸不硬。

ps1 那不叫王管,那叫鐵佛龍管(塑料王管)
ps2 軟軸有專用的潤滑膏
ps3 我還沒有見過軟軸磨穿鐵佛龍管,能用的鐵佛龍管是白色半透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轴的缺点可以忽略不计?那为什么MONO1船型还是装硬轴的多呢?

我有说过硬轴不好吗,

网友:
持续关注中,,现在被硬轴的轴连接同心度给整得奄奄一息。。

网友:
玩软轴多年还没见过塑料王管被磨坏过,不过现在基本不用塑料王管了,也没听说有铜管磨漏的。

网友:
我还以为王管是磨不烂的呢。。不过,软轴里我加润滑油了,貌似会好点。

网友:
软轴是可以加润滑的,磨损更慢

楼主:
酱油一下

网友:
好帖留名,菜鸟学习了,多谢楼主!

网友:
我觉说的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