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 microDB——继我的Deep Blue 飞控(视频)

楼主(2012-09-03):
我现在大三,但是玩模型已经完了10年了。自从上大学以来,就很少回到5imx来看看。想起04年第一次注册bbs就是5imx,仿佛还是昨天。
大学里我利用空余时间学了单片机,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做了一年多的四轴飞行器,从大的到小的都有。这次打算把最近做的发到5imx。

这个是上学期抽空做的,纯粹是为了好玩。纯手工制作,飞控和算法也是用自己的。因为之前做过大家伙,所以程序,算法直接移植就行了。
比起以前的大家伙,改变只是重新画了PCB,加入了磁阻,去掉了气压传感器,换了MCU的型号,做了一个遥控器,学习了一点2.4G数传,24L01的用法,优化了程序。

没有太大的困难,板子也没有严重的错误,所以做这个从拿到板子到飞起来只用了10天,后来又调了一个星期,算是飞得很稳了,可以 轻易在手上起飞或者降落在手上,挺刺激的。

MCU用的是STM32F100C8系列,主频24M,比先前版本的飞控72M低了,不过算法完全地优化了一次,即使是24M姿态解算+控制算法,最长也不超过1.3ms,算法跑在400HZ,比先前版本的飞控250Hz还高。
传感器还是之前版本的几个,ADXL345 L3G4200D HMC5883L ,不过打算下一版改成MPU6050 + HMC5883L + 气压计

PCB采用0.8mm 的,为了减轻重量,效果也很明显,整个只有3g

机架采用1mm碳纤杆,在只用一颗电池的时候,基本摔不坏,后来多加了一颗电池,就经常骨折了..

电池理想采用300mah的动力锂电,重量13g左右,不过一直没买,就用两块180mah 并联,实际连续能飞6分钟,不过电压下降很严重,我有点怀疑手头这两颗电池的性能。另外,还做了电池电压检测,我设置3.6V时闪红色LED,可能设置太高了。

电机采用7*16的空心杯,在淘宝买的,连桨一套,就是有点贵。驱动采用单片机 + 拉电阻直驱mos管,mos 管是好像是sot-23封装的si2301,轻便小巧,开关频率试过1k~24k ,实际使用没有太大问题,也没有发热。

外面那一圈蓝色的LED,是用漆包线飞过去+502贴上去的。MCU刚好剩余4个IO,就在板子里接了个限流电阻,放了两个焊盘引出来了。

手柄里面只留了2个2自由度的电位器,没弄其他按键,这导致后面的调试实在是纠结,要是多做一个按键就方便了。手柄用的也是STM32 +24L01 ,没打板,直接用飞线解决了,通讯距离10多米,在整个实验室都能飞,室外有20米以上,实际在草地上测过的。

这是之前做的大四轴,用的也是自己做的飞控

这是用碳纤杆做的机架,1mm的直径,用502和棉线连接,强度很足

称太烂

电机和飞控板,还有2.4G通讯模块

0.8mm的PCB。很轻

体积还好,如果去掉保护圈就更小了。对焦电机之间的距离不到8mm,虽然很小但是也导致磁阻传感器受到非常严重的干扰

自制的充电器,充电电流500ma,

单颗电池的重量,还不错

两颗电池的重量。

左边的是遥控器,用手柄改的,单片机也是STM32 无线模块是24L01

低空飞行

可以轻易地从手机上起飞和降落在手上

在学校的实验室调试

室外飞行可以很灵活,速度可快可慢

帖子同步发在 amobbs.com上,ID:majianjia1991 也是我

网友:
hao好好玩啊,太厉害了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自己创业搞个品牌了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A:
厉害,我想知道ADXL345 L3G4200D HMC5883L好,还是MPU6050 + HMC5883L好?另外我想知道BMP085你用过没,我发现这东西在正负2米内的高度上下飘,根本没办法用。。。

网友B:
好沉啊我们这有个做15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沉啊我们这有个做15g的

无语。。。

网友:
楼主前途无量。

网友:
小mini四轴,真漂亮!!!

网友:
虽然不知道你们再说什么,但是觉得好厉害啊

网友C:
强大 有空交流交流啊

网友:
楼主 碉堡了  佩服啊佩服

网友D:
老弟在哪里上学?要在北京的话,请你喝酒,想向你学习呀!

网友E:
高手,,,膜拜哈,,,

网友:
好神奇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想知道ADXL345 L3G4200D HMC5883L好,还是MPU6050 + HMC5883L好?另外我想知道BMP085你用过没,我发 ...

我用前一种组合也可以做得很好,后面的组合少一块芯片,我也想试试。还有一款传感器MPU9050,包涵磁阻,陀螺仪,加表。这颗可能更方便些,不过不清楚出来了没有。ST也有一款9轴的传感器。

BMP085我用过,之前版本的飞控里面用了这颗。飘不会超过0.5M,基本上漂移都是在+-1dm。要注意不要让风吹到那个孔里面,用海绵塞防护好
可能是你的模拟电源没有设置好。特别是在飞机上的时候,如果没有分开设置模拟数字电源,传感器出来的值基本都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弟在哪里上学?要在北京的话,请你喝酒,想向你学习呀!

呵呵,先谢谢啦

我在桂林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网友: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运气好的话,将来必有前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前一种组合也可以做得很好,后面的组合少一块芯片,我也想试试。还有一款传感器MPU9050,包涵磁阻,陀 ...
相信后一种你会做的更好,因为角速度和加速度是同时得到的,这就避免了因为时间差造成的计算误差!~

非常感谢,我就奇怪为啥人家BMP085精度可以这么高,看来问题还是出在电源上,闲了有空我在研究下,能否给提供下你给BMP085的供电电路啊,我只是模电数电线路上各并联一片104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后一种你会做的更好,因为角速度和加速度是同时得到的,这就避免了因为时间差造成的计算误差!~

非常 ...

我也没做什么特别的,电源用磁珠隔离,隔离两端各放一颗105. 传感器旁边也放104或者105。

网友F:
能说下空心杯具体怎么固定的么?

网友:
典型的兴趣促进学习型人才!中 国的末来

网友E:
人才,向你学习了!可否留个联系方式,向你请假几个问题

网友:
楼主强啊,未来的大疆和零度的强烈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说下空心杯具体怎么固定的么?

固定使用的是1mm的铝片 加上502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固定使用的是1mm的铝片 加上502

谢谢。看来你大爱50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看来你大爱502啊

502还是很方便的,502+棉线可以很好地固定机架之类的东西。502+纸巾可以做填充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高手。

网友H:
LZ你的手柄遥控是怎么做的???求电路图和程序。谢谢。28503497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你的手柄遥控是怎么做的???求电路图和程序。谢谢。285034971@qq.com

很简单的,电路是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然后用4路AD转换接到电位器上。
程序也比较简单,读取ADC的值,然后通过SPI接口控制2.4G数传发出去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电路是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然后用4路AD转换接到电位器上。
程序也比较简单,读取ADC的值,然后 ...

听你描述我不懂,但是有电路图+程序看我就一定懂,求你了。发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你描述我不懂,但是有电路图+程序看我就一定懂,求你了。发给我吧。

遥控器没有电路图,直接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没有电路图,直接接的

我也没看明白啊,画个草图也行啊!还有就是用的什么芯片啊???   控制算法程序应该有吧? 急着要啊,拜托了!zypanhitsz@163.com  QQ 1012540054

网友:
同意楼上,LZ 你就劳动劳动,弄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I:
楼主广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广西的吗

对,是南宁的,在桂林念书

网友:
LZ能公布个飞控代码给参考参考吗?我也做了个STM32+L3G4200+ADXL345+24L01微型四轴但是PID参数实在是搞不定啊。。。另外怎么调试才好呢,从上面栓个绳?

如果这个飞控的源码不方便给,能否公布个以前大四轴的0.3还是1.0版的吗?记得LZ说过要开源的不过实在是找不到以前的帖子了。

网友:
牛逼大师啊,我燃起来嘞求指导啊

网友J:
楼主 是桂林电子科大?

网友:
银才啊银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是桂林电子科大?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南宁的,在桂林念书

我在南昌,贵港的。。加Q974912058,一起聊聊呗

网友(2012-10-24):
楼主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可以转行去拍电影了。南宁仔够威.....在南宁 读书工作 10年的飘过..........

网友:
广西动态航模交流群 2033219

网友:
LZ人才啊!不懂电路的路过!

网友:
在别的论坛也见过,LZ确实厉害,这才是真正的DIY,飞控算法、电机驱动、通信,再加上GPS就完美了。

网友(2013-03-12):
引用 网友C:
强大 有空交流交流啊

好熟悉的头像

网友K:
我想知道那个无线路由怎么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