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潜无意义,半潜是王道。】

楼主(2012-09-03):
全潜无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国内潜艇条件有限,清水池不好找,找到了也不太欢迎遥控潜艇。公园里的水太浑,全潜下去根本看不清,也拍摄不到清晰的水下画面。半潜因为露出5.8G无线视频传输天线,所以,能够实现半潜无线水下视频拍摄传输。半潜艇对遥控器的要求降低了,任意选择2.4G遥控器都可以,因为半潜艇上的接收机天线是露出水面的。全潜对遥控器很挑剔,必须72M频率以下的,2.4G遥控器根本无法控制完全浸在水中的潜艇。全潜要想实现5.8G无线视频传输,就必须拉一根长长的天线漂浮在水面,但公园里的水中几乎什么都有,一旦剐到东西就会发生事故。半潜艇很难发生事故,因为天线部分始终露出水面,不需要拉一根长长的天线,你能够一直监视半潜艇的行踪。半潜艇也不需要安装复杂的静态沉浮装置了,只要控制好重量重心,恰好让天线部分露出水面即可。遇到风浪,通过控制舵面,就能保证下半部始终浸在水里,方便拍摄近水面的视频,近水面的能见度是很好的,有可拍摄性,近水面发射鱼雷能拍摄到鱼雷的行踪,这是最有可玩性的。

楼主:
遥控潜艇潜太深无意义,近水面足够玩了,能见度好的近水面才能拍摄到清晰的视频。

但这并不等于提倡给普通的遥控水面船加装水下摄像头,只露出天线的半潜艇远比傻了吧唧的水面船有意思得多。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1.2g  图传全潜的话传回图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1.2g  图传全潜的话传回图像怎么样?

全潜要想图传就得在潜艇后面拉一条长长的天线并且漂浮在水面上才能把视频信号发射出去.不怕发生缠绕剐断事故的话,你可以试.

网友A:
这样啊 有时间试试  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有时间试试  谢谢您啦

不客气.注意别在太深的水塘里玩,方便打捞潜艇.

网友:
都没啥意义

网友:
你的理论越来越高深了。

网友B:
昨天敢着上班,现在认真反驳一下。
1.各位看了他的介绍以后认为他这个王道潜艇和船有什么区别。
2.一个连潜艇潜下去都看不见的地方挂个摄像头放水里有个鸟蛋用。

网友:
听起来挺神奇的

网友:
的确如此

网友:
条件有限制,毕竟国内规模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敢着上班,现在认真反驳一下。
1.各位看了他的介绍以后认为他这个王道潜艇和船有什么区别。
2.一个连 ...

和船有区别:船在水上的目标特征非常大,跟10岁小孩玩的玩具一样,很低级.虽然说是半潜,但通过精确调整全重,潜艇本体是完全潜在水里的,露出水面的只是天线很小的一部分.
近水面处不会浑浊,因为太阳光的照射,近水面处有可拍摄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敢着上班,现在认真反驳一下。
1.各位看了他的介绍以后认为他这个王道潜艇和船有什么区别。
2.一个连 ...

我是新手,有个东西不知道该不该说,我之前看一个做的黄色潜艇(不是海神号,是自制的),潜艇前面有两个大功率的灯,灯光设置好,再装个摄像的,应该不错,我个人觉得水底摄像确实有不错的视觉享受,至于传输方面就是另外一个范畴了。当然,我最爱的还是U艇,而且U艇也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不过在艇的顶端搞个摄像,在水面航行还是有一点享受的,至于潜水的话,摄像就没什么意义了,而且俯勘潜艇若隐若现的感觉正式我对潜艇的追求,我看潜艇的电影基本是二战时期的,所以U艇在水面乘风破浪的感觉给我就是一个字:爽.....

网友(2012-11-02):
把原来的塑胶潜望镜换成全向天线不就很好了么 也不难看 在潜望镜深度就OK了

网友C:
我还是觉得不管条件怎样 能潜下去的才叫潜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觉得不管条件怎样 能潜下去的才叫潜艇

除了天线,其他部分都在水下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天线,其他部分都在水下了啊。

你所谓的水下只是在水面下一定距离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潜下去

网友D:
唉,中 国江河太浑浊了,天然潜艇环境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谓的水下只是在水面下一定距离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潜下去

水那么浑浊,潜到1米以下你啥都看不清,潜这么深有实际意义吗?

楼主:
行了,不用到处寻找低频率的遥控器了,什么35M、72M的统统不需要.

我直接买2.4G遥控器就能操纵半潜艇,还能玩FPV.一台2.4G遥控器就能满足陆海空模型的需要,快哉!

网友:
潜到半米也只有一个黑棒棒

网友:
还是在水清一点的地方

网友(2014-02-08):
图传确实是个麻烦呢。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学无止尽 学习

网友:
技术活啊

网友(2014-04-04):
引用 楼主:
遥控潜艇潜太深无意义,近水面足够玩了,能见度好的近水面才能拍摄到清晰的视频。

但这并不等于提倡给普 ...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不可以弄个大的水平军舰,船底或者船头水面位置加个摄像头也能实现半水面拍摄

网友(2014-06-20):
很有兴趣啊

网友(2014-07-25):
有2个东西 你可以参考 1半潜的话 实际就是潜艇定深航行 没错吧 这个 我觉得应该在你的尾舵上或者控制尾舵的舵机上 安置一个限位器 也就是阻止舵机继续将潜舵下压 限位器要设计成临时的 也就是可随时启用的 举例 你下前后(此时不知多深)然后觉得差不多了 那么开始水平前进 这是启用限位器 因为此时你的舵机角度没动所以限位器就卡到此时的舵机下压的位置上 舵机就不可能再下压使潜艇向下航行的 那么也就等于 你最大摆度只能到此时的角度 (假如你强行继续下潜时限位器设置成一个关断开关这时舵机只要继续下潜那么就会断开自己的电源也就不动作了 回位时电源又合上了舵机功能恢复)想取消限位功能就是将限位器与舵机脱开 舵机自由行动 待下次启用时 还是本着先锁定舵机当前角度原则打开限位器
第二个东西就是在潜艇上有一种东西叫通信浮标 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条浮上来的天线 用于通信的 但潜艇上的通信浮标是可以收回的

网友(2015-08-21):
引用 网友D:
唉,中 国江河太浑浊了,天然潜艇环境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