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为什么都说新手玩好啊。亚拓450

楼主(2012-09-03):
1。请问大家为什么都说新手玩亚拓450好啊。
2。还有亚拓450配个什么控比较一步到位呢?以后比如升级到700不用换控呢?
3。天地飞9通能玩亚拓450吗?
请老鸟指教。谢谢啦

网友A:
遥控要买带卫星,或是futaba的S.Bus,为以后玩无副翼留空间。
肯定LX有一堆人推荐8FG。8FG很不错,但是已经太老了。
多关看下新款控吧,新花钱买老控个人觉得很不爽哦。

网友B:
450l六通就行
推荐8FG

网友C:
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D:
因为450玩好了,以后上500 600 700就很轻松了,控建议T8FG,直机神器
还有LZ的头像腰好细

楼主:
大家说的是不是FUTABA 8FG SUPER 2.4G 遥控器啊。
我在淘宝上看了下要2000多。但样子不好看哦。不知道这款控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网友E:
t8fg软件不错。入门有钱的话550级比较容易学@( ̄- ̄)@

网友F:
各位都是老大级人物,小弟膜拜
小弟入魔四通机。。。。。
楼主也让小弟敬仰,单飞入门450 一般都是马路杀手,珍惜生命~
入门450目的是为了飞大机,并且要快速入魔,一般这种新魔都有老魔带才会直接这么飞
单飞这样飞,怕楼主自己放弃
还想450入魔,那么找个老魔师傅才好

网友:
自己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G:
先买个模拟器玩玩!看看直升机是怎么回事,万一玩不起来可以尽快退魔减少花费!买个450回来不练模拟都是秒炸!几次一炸没兴趣就要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