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M1A2地盘测面图 求改造方案

楼主(2012-09-03):
这个坦克的地盘厂家多做了不少,想改进一下:1,降低负重轮的高度,这样第二个轮子的高度空间可能不够,还有就是降低后整个坦克会失真;2,切掉地盘多余的部分(图中红线部分),这样既保持的履带的长度又保证的坦克比例,问题就是底盘用什么材料补上。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是1比16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比16的吗

是1:24的

网友:
我滴天,这底盘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理会呀

网友:
玩具,没必要升级

网友:
同上 还不如重买个做移植手术

网友:
建议自己用ABC塑料板重做!这个改起来费时又没强度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还是不要上玩具的吧。。。直接上比例的模型。。。

网友:
从玩具入手也算动手练习了。有些人起点低,但完成后的高度还是很让人敬佩的。万一出的是精品呢!

网友B:
用铝板补行不行,强度高些。

楼主:
决定切掉多余的部分 ,用硬度比较高的塑料补上,望推荐一种材料  跟发图上的底盘材料相近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铝板补行不行,强度高些。

同上+1

网友:
环奇的没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决定切掉多余的部分 ,用硬度比较高的塑料补上,望推荐一种材料  跟发图上的底盘材料相近就可以

不清楚底盘材料具体是什么的,常用的改造材料就是ABS胶板,可以用稍厚点的,或在内侧用金属棒等材料进行加强.

网友:
我也想改地盘。问一下,你用什么工具切的?切了以后电池怎么摆?

网友:
切的话,没工具就用手锯就行,画好线

电池搞个锂电池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