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花牌3860Kv电机发烫…

楼主(2012-09-03):
花牌3860kv电机搭配10T斜齿,大齿盘为121T,好盈飞腾40A默认进角,3s/11.1v/。2200毫安锂电池,新手普通旋停两分钟烫的手都无法摸…请前各位辈解答…齿轮间隙正常/底进角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我KV3400才配10T,你3860配个9T差不多

看看齿间距和顺滑度,悬停这么烫不太正常。

网友:
我原来是配的12T斜齿,烫,但是可以用。  现在换了11T斜齿,还没试。

网友A:
3860配10T刚合适,你看看齿轮间隙是不是太紧,还有螺距是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60配10T刚合适,你看看齿轮间隙是不是太紧,还有螺距是不是太大。

进角有问题吗

网友:
10T没问题,我4000KV的配的10T
你看下齿轮是不是卡得太紧了,太紧的话阻力过大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B:
建议新手悬停 选一个KV值低一些的电机 不是太暴力 我3500KV的的电机配10T的齿 三快点下来 没有过热的现象 但是楼主这个搭配肯定没有问题 主要还是在阻力上 你排查一下齿轮间隙 轴承 以及油门螺距曲线是否合适 还有就是尾舵的行程是否过大

网友:
其实很多电机都是烫得不能手摸,不用太计较

网友:
不烫不花牌,lz试试蝎子

网友:
风扇小了点

网友:
堵转 缺项 油门螺距搭配不合理 就这几个原因。前提是空载满油门20秒电机微温。齿比没问题,普通飞花牌电机烫手请找自己的问题,和电机没关系。我花牌老款3900 连飞10电也只是微温,温柔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新手悬停 选一个KV值低一些的电机 不是太暴力 我3500KV的的电机配10T的齿 三快点下来 没有过热的现象 但 ...

我普通油门0螺距负2度,油门50%螺距正5度/油门100%油门正9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