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使用让我费解了

楼主(2012-09-03):
(近来泡妞,没怎么法帖了)
这个编码器用的xl同步带,因为不受力,貌似直接套上就可以了,
我用162齿的,手指按同步带,比较松。
但是我用160齿的安装不了,太紧。
不知道有没有161齿的,
还是必须弄个张紧轮,张紧轮的话太麻烦了。
电机
用的5m同步带,也是这样,我是用铁丝量的周长,
但买不到同步带型号,松垮垮的,有些齿都对不上。

网友A:
楼主泡妞成果如何啊?发照片来看看哇

网友B:
既然用同步轮,
事先设计上就要把电机位设置成可以活动的,也就是调节距离,,
或者设计涨紧轮。。。
实在嫌麻烦,就实现根据同步带的长度精确设计好安装位。。。。
其中活动电机位是最方便的,,只用把电机安装孔铣成槽就行了。
同步带的事情当时也把我烦死了,,主要是我用s3m,这种同步带不怎么好买。。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奇数齿的同步带,很多长度都买不到,我还以为做好后按周长买就好了。

网友C:
用同步带,电机安装侧应该是腰形槽的呀

楼主:
用在编码器上松一点似乎没什么问题,因为它根本就不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