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port问题求教

楼主(2012-09-03):
今天出去练悬停时,机子忽然像抽筋一样,还有点小金鱼尾,损失大浆一幅。回去调高了点油门曲线,更换主、横轴,还是老问题,又损失大浆一幅。请问各位老鸟,是怎么回事,万分感谢。

网友A:
查查是不是哪个接头松了。我觉得是接收的问题

楼主:
我检察了接收上的所有接线,都是紧的

网友B:
抽筋一样?估计抖舵了吧 赶紧仔细检查每个舵机

网友C:
建议全部检查,机械部分和电子部分。

楼主:
抖舵???那如何检查舵机呢

网友D:
把电机线拔掉…控打开给飞机上电…反复推几下油门然后观察舵机会不会自动跳舵…

楼主:
感谢了,可以解释下跳舵是什么现象吗

网友E:
我是刚入魔的农民新手,可是我现在基本上什么都不懂。求各位老鸟大神指教 我应该先学习些什么。哪有资料可用 (求链接) 谢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