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Mz +550E+APS问题

楼主(2012-09-03):
请教高手们几个问题:
磁力、震动、所有的信号灯都是对了,

1、在3GX、APS、GPS之间切换时,同时还要把特技开关切换吗?
2、是不是要这样对照来使用:3GX--normal,aps和gps---idle-up1呢
3、能不能一直在normal下使用aps和gps呢?我已经飞过了,但是心里没有底,而且切换成APS时感觉飞机变“笨”了,舵量要打得很大才会有变化。
4、还有3Gx升级为2.1后在normal变成idle up1时,飞机尾巴会突然向左转90度,而不像原来一样尾巴是不会动的,这是为什么呢?
5、还有在normal下打开aps时,飞机会一直向左飘走,这是为什么呢?
希望高手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
2.1切换 IDLE UP1时正常是不会甩尾的。楼主应该仔细检查一下。 在试用APS和GPS飞行时必须试用IDLEUP1模式来定点定高。。  油门是用来定速的。 试用APS尽量把机体的水平做到最好。有利于APS飞行

不能再低空试用紧急姿态保护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周六那天试了,go home,任一点到A,任一点到B,A与B之间的循航,都是用normal模式的。

楼主:
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
APS测试震动normal模式下也行?

楼主:
有没有高手做一个调试视频啊,让我这个菜鸟学习一下!

网友:
米控,膜拜一下

网友(2013-11-24):
你把电调设好定速不管哪个模式都好飞,aps向左飘我的也会,不过也就飘个5-6米就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