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就是两极双速三相电动机可以使用两相转三相的 ...
问个问题,就是两极双速三相电动机可以使用两相转三相的变频器么??

楼主(2012-09-03):
问个问题,就是两极双速三相电动机可以使用两相转三相的变频器么??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A(2012-11-22):
可以但只能改成单转速的,2路星型改成2路角接呗

网友A:
很麻烦,不解释

网友B:
可以用,我的钻铣床就是这样的,电机无法改接发,是三角形,双Y的,功率只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