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研究过玻纤桨的根部?

楼主(2012-09-03):
最近整了几副某牌子的325mm玻纤桨,发现两支桨根厚度不一致,一边合适,一边很紧,想用锉刀来几下又怕影响强度,开3D猛操会不会射桨?很纠结的说~
哪位大神研究过,玻纤桨根部究竟是实心的,还是只有一层壳子,中间和大桨里面一样是泡沫填充物呢?锉刀来几下飞3D强度够不够?
在线求解答,谢谢!

网友A:
玩3D当然是越轻越好,离心力你懂得。买中间夹泡沫的那种最好,随便弹,但是不能炸鸡,一炸机桨就成了碎片。
桨可以挫,但是只能挫掉外边的烤漆,不要伤到里边的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就没事

网友B:
其实不用锉,直接装上去,手掰几下,松紧就合适了

网友C:
没问题可以锉

网友D:
用不上锉刀这么严重吧?我都是用水砂纸就搞定了,基本上就是漆上厚了,感觉上漆很多余啊,黑桨很好看啊。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给力回复,这下心里有底了,呵呵~

网友E:
玻纤的桨根中心也是实心的,那个地方受力最苛刻啦

网友F:
貌似不完全是实心的?新买的桨发现根部有个缝隙,正好看到此贴,等回头来发图大家给看看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