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原子灰的没?

楼主(2012-09-03):
用途填充支撑,感觉AB胶不大合适。

网友A:
用于填充支撑不太好,原子灰是脆的。

网友B:
环氧+玻纤

网友C:
原子灰只适用填充细小坑洞,做支撑用就不行了。

网友D:
如果用在机床上就用过氯乙烯腻子!

网友C:
如果你了解原子灰就可能了解到玻璃钢,强度高,好塑形,需要的就是底模,玻璃纤维,玻璃钢用不饱和树脂,固化剂,活性炭口罩及工具。

网友E:
开玩笑我们这可是神坛 别说原子灰 就是原子弹都有懂的

网友F:
原子灰强度不是特别好,主要用于木器或金属油漆基层孔洞和钉眼封堵,不能用于受力容易掉

楼主:
高人确实多,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