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炸鸡,不敢飞了。 电机电调 桨全都没问题。。。有刺激视频

楼主(2012-09-03):
wkm安装好了,电调飞腾30A 电机2216,全部焊死了,apc桨1047. 飞行中突然朝着一个方向跑去,那边全是车,车旁边还有小孩。快到的时候打了方向和副翼稳定了一下,然后又径直朝右的黑车飞去,猛打了下副翼没撞到。。

一开始以为电机或者电调有啥问题了。炸鸡以后看到就是apc花了,就想测试一下,通电低空再飞,又特别稳定。。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太郁闷了。。   视频1分20秒开炸

炸鸡后 通电飞起来特别稳,这是为什么? 电调 电机全部焊死了。。

网友:
丢星  DJI的弱项   丢星后转变姿态 变态的姿态

网友:
这种飞场丢星不太可能,而且就算GPS信号不良,也不是这样飞的,我觉得有点像设备失控

楼主:
设置的有失控保护。 全新的电机 电调。

网友:
你静置状态通电,看看是不是有某个电机特别烫

楼主:
炸完以后,损失不大 就通电接着飞,非常稳,而且下来电机都是温温的

网友:
我也有过Lz类似的现象,发生过一次,没装GPS姿态飞行,高度二米也是突然向一个方向跑,
还好晚上没人,不然那六把刀撞到谁都不是小事
希望DJI能解释一下噢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和我的炸机是如此相似   估计是电机问题  看的时候就听电机声音不对  开始我用的朗宇a2216  1250kv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款  楼主飞的高  可能没仔细听电机声音 我一共炸过三次   搞得心里都有阴影了 最后感觉是电机声音不对  还发烫  感觉是某个电机转速跟不上  所以不平衡    通电低空再飞,又特别稳定   那可能因为电机冷却了会   刚开始飞时 转速低 电机转速还一致  等会爽了之后就不一致 于是不平衡 炸机  我和同学去贵州玩 第一次飞正常  第二次上相机高空飞  一会就失控 炸了   现在换了v2216    900kv   不敢太暴力 飞的很小心   建议楼主换电机试试 kv不要高   仅供参考  希望楼主早日查处原因

网友:
................太可怕了,我的悟空今晚在家测试一下云台,突然180度翻过来。炸了一个桨,XA的横滚舵机炸后不能回中。。。。。。。。。。我都后悔买悟空了。。。。。。。以前飞兔子都从没出现这个情况,我有全程 视频。测试云台的时候录到翻跟斗。

网友:
楼上的感觉是IMU设置翻掉了~ 或者电机装反了?? 重新调参后一定要检查设置中的数据~看看是否有变化~

网友:
哎,还不如就手动飞

网友:
我的S800也这样炸过一次,飞着飞着突然往一边呈圆弧形的快速飞出去,撞楼炸了,碎成n片

网友:
大疆出事这么多

网友:
我上周NAZA也是这样炸的。

网友:
我还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