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太灵敏了 这么调钝一点

楼主(2012-09-03):
     飞机太灵敏了 这么调钝一点   我用的是FATABA T8FG   陀螺仪SK540   玩的时候打舵感觉太灵敏了 这么让他钝一点       麻烦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
看有没有这个选项,也许名字不一样
降低它的百分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 & EXP    大小动及指数功能
看有没有这个选项,也许名字不一样
降低它的百分比就可以了

非常正确

网友B:
灵敏才好啊。。。。
T8FG中有个调感度的,MODEL MENU下面的GYRO,打开,把感度调低点就没哪么灵敏了。调高了会金鱼的。

网友B:
晕,看成尾巴太灵了。
要都调得钝点也行:
MODEL MENU 下的DUAL RATE,把三个斜盘舵机通道(AIL,ELE,RUD)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都由100改为80,相当于减小了总舵量;再把EXP都调为-30,在舵的中点附近就很钝,在舵的终点附近就很灵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灵敏才好啊。。。。
T8FG中有个调感度的,MODEL MENU下面的GYRO,打开,把感度调低点就没哪么灵敏了。调高 ...

楼主说的这个灵敏和感度没啥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这个灵敏和感度没啥关系吧。

呵呵,先看成尾巴太灵了。
立即就更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晕,看成尾巴太灵了。
要都调得钝点也行:
MODEL MENU 下的DUAL RATE,把三个斜盘舵机通道(AIL,ELE,RU ...

这样调是不合适的,调斜盘舵机行程,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使螺距的行程也减小了,使正负螺距都达不到预设的最大值。
直接在大小舵设置(D/R)中调整舵量的百分比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调是不合适的,调斜盘舵机行程,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使螺距的行程也减小了,使正负螺距都达不到预设的最 ...

明白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调是不合适的,调斜盘舵机行程,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使螺距的行程也减小了,使正负螺距都达不到预设的最 ...

查了一下,T8FG的说明书,上面一段话中的“MODEL MENU 下的DUAL RATE,把三个斜盘舵机通道(AIL,ELE,RUD)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都由100改为80,”我的描述有误,从100改为80就是改的D/R比例,不是改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这儿修改不会影响螺距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T8FG有专门调螺距曲线的。

网友E:
我习惯于机械调法,把球头往舵臂中心方向移动一格,不过要同时移动3个啊,要不飞机会抽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习惯于机械调法,把球头往舵臂中心方向移动一格,不过要同时移动3个啊,要不飞机会抽筋

这个办法一样会减小螺距的行程,不是很合适。

网友:
动DR值嘛

网友:
像真机就需要这么调 才能飞出漂亮柔和的航线

网友:
调下控里的EXP指数就可以吧!!!

网友:
学习了。。但是我用的是XG8.。。。

网友(2012-10-13):
学习了,新手都相知道的问题

网友:
DR/EXP曲线

网友(2013-03-24):
不懂,过来学习的。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看成尾巴太灵了。
要都调得钝点也行:
MODEL MENU 下的DUAL RATE,把三个斜盘舵机通道(AIL,ELE,RU ...

我用的是devo,ail、ele、rudd的D/R我都是100%,也就是舵量不变,exp分别设30%,操纵杆过30%才灵敏,这样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