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子锋利吗?丝杆回差大不?托板塞铁间隙调小没?顺逆铣? 优酷先看下铣床基本操作知识再动手操作。{:1_40: ...
引用 网友A:
估计刀子钝了。有很多因素都会造成震动大,要自己一一排除。学习基础知识是第一步,先别急着干。
引用 网友B:
钻改铣?
引用 网友C:
1.這種氧乙炔切口應該用手持砂輪機磨一下表面,否則高速鋼銑刀會受不了 2.300*24/14=514,600轉高了一點,即使 ...
引用 网友D:
给个床的全图
引用 网友E:
新来的不能发帖,搭车问下:三个塔轮的小钻铣,中间的和主轴连接的皮带怎样取下来,拿不下来就无法变速,又找不着 ...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这种,而且还是旧的,不用解释了,干木头和软金属去吧。
引用 网友G:
这是台钻,不是洗床。玩别的吧。

楼主(2012-09-04):
引用 网友B:
钻改铣?

是钻铣床

网友H:
一般震动原因是切不动工件引起的,切不动首先是刀具问题,刀钝,其次就是工件太硬,或是吃刀量太大,在就是正铣反铣。这些都排除了就看铣床本身的问题了,导轨有间隙,螺丝没上紧,工件装加不紧之类都有可能,总之按照这些方法一点点排除总能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割囗很硬的

网友C:
1.這種氧乙炔切口應該用手持砂輪機磨一下表面,否則高速鋼銑刀會受不了
2.300*24/14=514,600轉高了一點,即使加了切削液,刀具還是容易鈍,易震動
3.後面那把看起來像焊刃式鎢鋼刀,300*80/直徑=轉速,太慢了反而容易震動崩刃
4.機器所有塞鐵間隙調整一下,可能會有所改善

网友:
你把床给看看就知道了,60%是你床的问题,30%是刀的问题,10%是割口太硬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  切割的地方太硬吧 ?

网友:
还是用硬质合金立铣刀吧,16的硬质合金立铣刀1500转,不加冷却液,下刀一毫米,刷刷的就过去了,声音很小的

网友:
这是快速热处理过的材料,合金刀也难弄,高速钢刀上去一下就废了。

网友D:
给个床的全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這種氧乙炔切口應該用手持砂輪機磨一下表面,否則高速鋼銑刀會受不了
2.300*24/14=514,600轉高了一點,即使 ...

谢谢指点。
那把刀是14MM整体合金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床的全图

和这个一样,就是我的很旧了,

网友E:
新来的不能发帖,搭车问下:三个塔轮的小钻铣,中间的和主轴连接的皮带怎样取下来,拿不下来就无法变速,又找不着螺栓之类的;另外坛子里有位大家都叫委员长的大侠有一个关于转速和铣刀关系的帖找不到请知道的师傅说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来的不能发帖,搭车问下:三个塔轮的小钻铣,中间的和主轴连接的皮带怎样取下来,拿不下来就无法变速,又找不着 ...

我才拆了一个你说的那样的钻床,把机头那下来,看到那个轴底下有个套.套上有个缩紧螺丝,松开,拿下来套,就可以从上边把呢个塔轮取下来了,

网友:
没想到皮带传动想变速这么麻烦,还是自动档的好

网友:
火焰切割出来的边很硬,一般要磨掉再加工

网友:
这样的床上8mm的铣刀都还嫌粗,楼主上14的,不惊天动地才怪呢.............

网友:
这个钻铣 还是当钻用的好 当铣是摆设啊

网友F:
你的是这种,而且还是旧的,不用解释了,干木头和软金属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这种,而且还是旧的,不用解释了,干木头和软金属去吧。

这是为什么,给说说,谢谢,
我的也上个图你给看看,

网友:
一张图一兆多大

网友:
话说~~在楼房开铣床,除了手感,耳感还要有脚感,要用脚感觉地面震动,震动大了进小刀,要不楼下会上来敲门的

网友G:
这是台钻,不是洗床。玩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台钻,不是洗床。玩别的吧。

这个买以前还有个铭牌的,我就记的是钻铣床来着,买回来把我的台钻拆了.把电机和需要的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