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无法通过自检

楼主(2012-09-03):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软件设置截图如下

上电后自检就第二个接收机灯始终没法亮,我想自检无法通过可能是第二个灯不亮的原因!!但连电脑看各通道数值变化是正常的,接收机和控都正常,搞不明白是哪里问题,求教

我用的控是T8FG,接收机是山寨的TFR8,是不是山寨接收机无法认?

网友A:
ppm无法通过自检,接受要换

网友:
自检时候遥控器动一下,然后检查各项开关 比如自动降落

网友:
你把飞控三轴平衡从新效准一下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与我初装兔子犯同样错误,问同样问题的人啦

LZ:兔子的第二个灯就是接收机信号指示灯.......

       在上电自检过程中,兔子会一直跑马灯,直到各个状态都检测到信号为止。。。

     二灯不亮,说明没有检测了来自遥控器的信号,而你的遥控器是没有发出任何信号的,

     此时,你只需拨动遥控器上任何一个遥杆即可!

     二灯立即会亮,然后,飞控会进入呼吸灯状态。。。。。

     还有,从软件截图上看,你要在传感器选择区中,勾选上电池和接收机选项

     兔子的说明书上有的。。。

楼主:
谢谢兄弟们,问题解决了,原因是在软件上勾反向,只能在控上反。
吧反向搬到控上就好了

网友:
玩兔子的飘过

网友:
看你调参软件传感器里,接收机没打勾。
T8FG,不能在控上打反向勾的,一定要在控上设置通道反向,别的控却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JJ上电后,要动二下摇杆,听到嘀声,第二个灯才会亮。

网友:
都解答了?我还想回答的了,呵呵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你的CH3设置了反向,取消软件里的勾选,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反向即可通过,兔子的这个软件有BUG,像这种情况每次都需要对频,所以放弃软件里的勾选吧~

网友(2013-04-04):
顶一个坟。。。这个问题在兔子2上面也没有解决~~~哈哈。我很光荣的遇到了。。。在这个帖子解决了问题,感谢支招的兄弟了。

网友:
前面也遇到过,不过我的第二个灯都来不及看,就进入呼吸灯了。
建议在塑料柱上垫橡胶O圈。进行细微水平调节和减震

网友(2013-05-23):
我的同样不能通过自检  不是代表接受的LED等不亮 而是一直闪烁  按照上面的方法试了也没有用, 我的遥控器是10cg 接收机是 RR6208SB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