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边机作主轴6.35的夹头,

楼主(2012-09-03):
想莢6毫米的钻头和雕刻刀,是否用易拉罐皮垫一下就行,有经验的大侠帮一下。还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
如果能就近买得到就买一个,如果有车床可以车一个,实在没有垫一下也是能用的

网友:
易拉罐太薄了用铜皮或者做一个6MM的夹头

网友A:
易拉罐皮垫一下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用.也可以用线切割做变径套,用3.17小刀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易拉罐皮垫一下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用.也可以用线切割做变径套,用3.17小刀也可以.

多谢,请问东成夹头的角度是多少。还是割一个好用

网友B:
我是用电钻夹旋锉把轴内磨成ER11夹头内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请问东成夹头的角度是多少。还是割一个好用

我不是割角度的.用原来夹头,割个直的变径套

楼主:
明白了好主意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电钻夹旋锉把轴内磨成ER11夹头内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电钻夹旋锉把轴内磨成ER11夹头内孔的。

怎摸磨啊,说详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30的

是整30度吗,谢谢

网友B:
让电机转起来,用变压器降点电压让电机转慢点,大概30-60V电压这样,先凭感觉磨个大概,觉得差不多了再往里边涂点墨水什么的,然后拿个夹头放里边转一下,不用上螺帽,就用手印一下,看印出来哪有墨水就再磨那。最后,我那ER夹头的螺帽是涂上黄油,暴力一点点收上去的,来回多收几次就顺滑了。那些传说的精度啊神马的都是浮云,我是用来干活的不是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让电机转起来,用变压器降点电压让电机转慢点,大概30-60V电压这样,先凭感觉磨个大概,觉得差不多 ...

好办法  希望有图文说明   造福群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办法  希望有图文说明   造福群友

搜一下自宫,记得有大神发帖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搜一下自宫,记得有大神发帖磨过。

他们磨的我知道。但是楼主把电磨的锥度磨成ER锥度 还真的没见过。
你不想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