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 VS 直升机

楼主(2012-09-04):
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多轴 和 直升机 究竟哪个效率高  撇开  操作  稳定性  价钱 都不谈
只考虑 动力 效率 究竟哪个 搞
我这只有 直升机  450 550  都有  但是没多轴 哪个朋友 有条件 实验下
或者谁有跟我直机尺寸级别差不多的多轴 你来测试多轴 我试直机

网友:
你是说力效吗,我可以测多轴

网友:
同样轴距下,直机电机kv大,发热大,传动损失大,但是桨盘载荷小,可能最终力效差不多。

网友A:
直升机高。

螺旋桨尺寸就说明了一切。

目前用的多轴电机力效有7-8克就了不得了。

我的450全重900多近1000克,用11.1V 2200mAh电池悬停12分钟。按这个数据来估算,悬停电流在6A左右,也就是功率66.6W,飞机算900克好了,力效也轻松到了13克/瓦。

网友:
我450mm轴距的四轴,用新的3s1p 2200mAh lipo,1kg起飞重量,可以悬停10分钟。按照平均电压12V算,力效=6.31g/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高。

螺旋桨尺寸就说明了一切。

450电直悬停电流只有6A么?最好实测一下。我提供的数据,用装在飞机上悬停实测的霍尔电流计验证过,电池容量用b6可观察,数据之间可以互相印证。

网友B:
为了避免对3s电压的认识不统一,如果都在3s下对比的话,可以用g/A,我的四轴是75.8g/A。
(我专门测试过,电池满电时,12.6V,悬停电流明显比降到11.1V时要小。所以很难计算电池的放电总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电直悬停电流只有6A么?最好实测一下。我提供的数据,用装在飞机上悬停实测的霍尔电流计验证过,电池容 ...

不好意思,数据有误,应该是11A。这样看来直升机与多轴效率差不多。抱歉混淆视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避免对3s电压的认识不统一,如果都在3s下对比的话,可以用g/A,我的四轴是75.8g/A。

我的直升机在80克/A的样子。

网友:
应该是差不多的不过直机要失去点尾桨功率

网友C: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太笼统的比不精确啊   我四轴610kv  配1447桨   力效在13左右 直升机也要看飞行时的螺距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太笼统的比不精确啊   我四轴610kv  配1447桨   力效在13左右 直升机也要看飞行时的螺距 ...

我们都有数据,你这样比较笼统。轴距多少?起飞重量多少?力效13,有点不信。测量结果?还是看电机商家的介绍?

网友:
3S---3*3.7=11.1V

楼主:
首先 感谢 大家 这么 热情
有些 确实 不能一概而论   跟飞机的 关系 确实很大  比如多轴的 电机桨的 配合    直机 螺旋桨的转速 桨距等
开始我的想法 和板凳兄弟差不多  觉得 直升机桨径大 应该效率高点 但是有觉得 直机 桨 是对称翼型 在不3D只追求纯拉力方面 又好像不如 有翼型变化的 螺旋桨  所以 很纠结  (其实是纠结要不要上多轴

鉴于 直机和 多轴 大部分都是 悬停态  没有 速度 所以没有 效率可言
那就只好用力效 衡量了 为了统一标准  麻烦大家 用 G/W为单位吧

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爱机的 力效 发出来  最好把飞机的起飞重量 尺寸参数 和 配置 写一下(因为不同的配置 力效可能差别很大)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同时 也方便 大家 自己做个比较
这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避免对3s电压的认识不统一,如果都在3s下对比的话,可以用g/A,我的四轴是75.8g/A。
(我专门测试过, ...

感谢 提供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太笼统的比不精确啊   我四轴610kv  配1447桨   力效在13左右 直升机也要看飞行时的螺距 ...

谢谢 你的 数据
希望大家
能多提供数据 数据多的话  我最后 做个总结  方便大家 比较

楼主:
顶起  大家 继续来说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有数据,你这样比较笼统。轴距多少?起飞重量多少?力效13,有点不信。测量结果?还是看电机商家的 ...

x650v4改的,轴距590四轴  起飞重量2170g  放电4000mah  b6上测的  飞行时间15分钟  电压平均算12v  电流为4000mah*4为16a  您可以自己计算,力效在13左右。。请关注盘式电机,我这f4822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恒力4225,2.5kg以下,用3s电池带15寸,力效高的一塌糊涂....你可以去看飞行器网上的jake暴风电机座的测试视频,1920kg,3s电池 盘式电机带15寸桨,竟然飞了1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x650v4改的,轴距590四轴  起飞重量2170g  放电4000mah  b6上测的  飞行时间15分钟  电压平均算12v  电 ...

不知道600级电直力效有这么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x650v4改的,轴距590四轴  起飞重量2170g  放电4000mah  b6上测的  飞行时间15分钟  电压平均算12v  电 ...

没找到 你说的 飞行器网   (见识少 莫怪)
但是 在淘宝 看了下 恒力4225  只有KV600+那款的数据  1447的桨 力效最高 才 11.+啊

网友D:
这个要关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找到 你说的 飞行器网   (见识少 莫怪)
但是 在淘宝 看了下 恒力4225  只有KV600+那款的数据  1447的 ...

http://www.helibest.net/rc/index.asp 飞行器网.....淘宝的数据上1447用4s下在50%的油门下的力效11.2拉力达到1120g啊,如果四轴重量达到4500g了,一般的四轴2000g只要用3s电池就可以了,拉力也只要500g就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力效还要大得多啊~~~楼主得了解下电机力效大小的重要特点啊:电机带apc慢速桨的情况下,转速越低力效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高。

螺旋桨尺寸就说明了一切。

要看你拿来做什么,单一比较力效比没什么意思。
简单的讲直机力效比高过4轴,但是机体重量却远高4轴。
这样一比较下来有用的力效可能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helibest.net/rc/index.asp 飞行器网.....淘宝的数据上1447用4s下在50%的油门下的力效11.2拉 ...

关于 动力系统的效率问题 我还是了解一些的
在低速情况 低转速时 并不是 电机的力效高  相反电机和电调的 效率要比 高转速低 这个我们做过实验的 至于为什么就不知道了(不是 学电的

低转速时 是因为 大桨径 低螺距的 的桨 效率比较高

关于 多轴的起飞重量 确实不懂 只是看到淘宝数据了  也没多想 这个情况的 起飞重量 谢谢 提醒
最后 谢谢你的 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 你说的 飞行器网   (见识少 莫怪)
但是 在淘宝 看了下 恒力4225  只有KV600+那款的数据  1447的 ...

lz如果决定购此电机,无论其它配置如何,帮忙把最后结果也公布一下。对于四轴悬停,13g/W这类数据,我是存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如果决定购此电机,无论其它配置如何,帮忙把最后结果也公布一下。对于四轴悬停,13g/W这类数据,我是存 ...

我也在 观望 呵呵  如果最后结果 多轴跟 直机差不多  就不上 多轴了

网友E:
自己一点观点,多轴携带方便,相对周边环境安全性较高可以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穿梭飞行。缺点也很突出,不管多大的多轴抗风性能都很差,在气流变化较大的环境很难稳定飞行,这是和直升机相比最大的弱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在 观望 呵呵  如果最后结果 多轴跟 直机差不多  就不上 多轴了

你只是关注续航么?我觉着飞直机的时候,主要是因为直升机真机有载人的,所以玩起来有象真感,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是直机维护太烦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自己一点观点,多轴携带方便,相对周边环境安全性较高可以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穿梭飞行。缺点也很突出,不管 ...

同意。但是直机相对四轴抗风的原因,到现在都没人说的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是关注续航么?我觉着飞直机的时候,主要是因为直升机真机有载人的,所以玩起来有象真感,这是最吸引 ...

看大家 都在玩多轴 也想试试 但是毕竟是 穷学生 手头紧  这不的给自己找个 上多轴的理由啊
多轴 主要是玩航拍 FPV 所以比较 关注 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但是直机相对四轴抗风的原因,到现在都没人说的清。

关于直机抗风的一点这想法   不对的话 还请 大家 指教

飞行器抗风根本都是要产生一个 抵制 风吹过来的力

直机是通过舵机控制的 多级的速度 快得多 所以 风吹过来 就可以以很快的速度修正(在飞机 还没有产生 很大的姿态变化之前)  所以 直观体现 就是飞机的 姿态变化小  所以就觉得抗风好   (这是 无副翼的情况)
有副翼的话  副翼有自稳 更好解释

多轴是通过改变电机转速 控制 姿态的  但是 电机变转速 的相应速度是比 舵机 慢的多的   我觉得 那种 用舵机控制变距桨 的多轴 应该抗风会好点吧

一点拙见 请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 数据
希望大家
能多提供数据 数据多的话  我最后 做个总结  方便大家 比较

如果要说到效率,直比多轴要高点。至于高多少不知道

网友F:
关注下此帖~

我的四轴用2200mah,3S电。6分钟下来余电3.8v左右。
我的450直机用2200mah,3S电。悬停5分钟下来余电3.8v左右。

网友:
我觉得直机最大的问题就是震动。用直机航拍最难解决的就是震动问题,而四轴要好得多~

网友G:
多轴动力搭配的好的话效率也挺高的,但由于桨是固定的,基本上要和负荷搭配使用,载的过重效率变的就很低。用比较大的动力配置载的过轻电能损耗过快又划不来,但如果找到平衡点的话还是很划算的。
还有就是多轴的每个电调马达在飞起来时消耗的电流较大,如果电压下降后造成的某个电调马达输出不均衡会引起故障,这点在考虑动力配置时一定要考虑到余量,不一定轴多或者马达很强劲就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轴动力搭配的好的话效率也挺高的,但由于桨是固定的,基本上要和负荷搭配使用,载的过重效率变的就很低。 ...

说的 很好 给新手 很大帮助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注下此帖~

我的四轴用2200mah,3S电。6分钟下来余电3.8v左右。

补充一下,四轴为330X-S,8寸桨,NAZA飞控。带狗和3S电池起飞重量为850g。

网友(2013-04-17):
我也一直想知道这个答 案

网友:
我是从电直玩到多轴从过来经验,玩多轴还是比较开心的,我没有玩3D
大多都是悬停跟飞航线,在我观察来直升机唯一最大优点在于无动力时仍可降落,多轴大多故障就是翻掉除非是Y6或X8机型来增加可靠度,以花费来说直升机算是我花费比较多的很多零件无法自行DIY维修耗时,而多轴不像直升机有那么多的机械结构,维修不是桨就是电机机架可自行DIY,最后就是电控部分,多轴的电控比较多样化,而直升机的电控要达到多轴功能费用会比较高,FPV部分我会选多轴主因是成本低飞控再好总有一天也是会因为某零件故障失去爱机,如果你钱够多选哪一样都没差了

网友:
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x650v4改的,轴距590四轴  起飞重量2170g  放电4000mah  b6上测的  飞行时间15分钟  电压平均算12v  电 ...

那请问2212装个15寸的,得什么效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高。

螺旋桨尺寸就说明了一切。

一言击中,还有直机可变更螺距,四轴不行

网友(2014-05-21):
引用 网友B:
同意。但是直机相对四轴抗风的原因,到现在都没人说的清。

可能因为直击桨大 重 转动惯量大 所以相当于一个大型陀螺,风中会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