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bus■ 新疆之旅▁▂▃▄▅▆▇ ECILOP小斯携带GH2穿行新疆

楼主(2012-09-04):
配置:ecilop小斯机架、恒力4225电机、1238碳桨、零度飞控双IMU小斯特别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2NDkzNjUy.html

网友:
我来顶一下 真不错

网友:
相当给力啊,期待上市,等着我那套到手

网友:
飞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子愚,好大气的片子,ECILOP斯坦尼康群因你而自豪。

网友:
的确大片

网友A:
小斯有这么稳定吗?个人感觉,你还是靠舵机来驱动云台,受到舵机速度、舵机虚位等影响,不太可能达到这个效果吧?后期有处理过吧?

网友B:
LS的一定是没飞过小厮的

小厮片源基本上可以做到无后期使用的。

网友:
这个实在哪里拍的?

网友:
新疆是个天然的大飞场

网友:
很不错,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ZERO-Steadi470小斯火爆预定中。。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景色好 飞机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斯有这么稳定吗?个人感觉,你还是靠舵机来驱动云台,受到舵机速度、舵机虚位等影响,不太可能达到这个效 ...

舵机为什么会有虚伪 为什速度不够 其实如果一个舵机 带很小的负载的话 这些问题 都不存在 即使糙一点的舵机一样反映跟得上 但是你挂了大云台 搞了大相机  负载上去了自然再好的舵机也出不来效果 毕竟舵机力气大的速度慢 速度快的力气小  减速导致的硬伤嘛  但是小斯主要的稳定是来源于中心调整的机械稳定 所以舵机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 所以会很稳定!  这个的确不是吹的  你看平常用的手持或者马甲斯坦尼康 跑动中都可以拍的很稳! 但是小斯同样有一个硬伤 那就是没法发幅度的控制镜头运动  因为镜头运动会导致小斯的中心偏移 那么后果就比较惨了 不但不减轻舵机负担 可能还会加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一定是没飞过小厮的

小厮片源基本上可以做到无后期使用的。

恩,但我想知道原理,真有这么好我也订一套,他不就是YS的飞控加了一个IMU模块吗?但还是靠舵机来驱动云台呀,还是受舵机的影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为什么会有虚伪 为什速度不够 其实如果一个舵机 带很小的负载的话 这些问题 都不存在 即使糙一点的舵 ...

谢谢你,解释得非常清楚,主要还是靠机械来,也就是说没有办法修正?我今天用了GY701修正云台,感度调到100了,感觉都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仅仅是靠机械,这个局限性还是会蛮大哦,如果按你这样说,我只买小斯的飞机,不用YS飞控,我用悟空,可以吗?

网友:
16楼解释的非常到位,舵机的出力方向和云台运动是相随的、一致的,而非对抗的,所以不需要一个有力的舵机。
这片子稳定度足够了,29-31秒似乎用的长焦?
希望零度的相机座也是找准重心精心制作的,这样在改变视角的时候重心不变,做到这点不难。

网友:
还有一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结构,会不会电池的重量都是固定的才行,我看小斯的电池放在最上面,,能否使用悟空飞控呢?

网友:
电池的重量应该不会有严格的限制,因为竖杆有长短调节机构,至于能否用WK,零度工程师才能解释,但我猜测是不行,虽然我希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