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工具钳工,维修钳工,钳工,装配钳工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2-09-04):
我想报名培训,不知道,这几个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字面理解就差不多了,以前钳工俗称机械万能工,是最少靠机械加工方式来做机械工作的工种,算是机加工行业里面的“手艺人”,现在这行业越来越复杂肯定会逐渐细分类,各有侧重。

网友:
钳工:机械手艺的总称!(修自行车的也叫钳工)
维修钳工:一般搞修理的,工厂里以修机床,修模具为主!其它修理也算(比如修车)
装配钳工:这个一般就在工厂里了,零件做好后的部装和总装,图纸是必须的!
工具钳工:这个更广一点了,手头工具的制作、修理、维护都会,还要用好钳工的四大工具:挫大刀、拉大锯、刮大刀、铲大铲!图纸那是必须的了,车、铣、刨、磨应该都要会的!也就是说东西到你手上后什么都能做的人!

网友:
干过几年维修,就是什么机床坏了就要去修机器,拆了装,配件买不到的东西,就找块铁做一个,车,刨,铣,钻,镗,刮研全都自己来。就是没学会锯东西,很失败啊。还好现在有锯床和角磨机

楼主:
那 学习课程的话,学钳工还是学工具钳工比较好呢?

网友:
从字面理解就对了

1、工具钳工---就是使用工具比较多,十八般兵刃都过一手
2、维修钳工---就是搞维修比较多,各种疑难杂症均要诊断,工作环境脏累差,但是维修经验丰富
3、钳工---当然是离不开台钳、压力钳、克丝钳,主要是以制作为主,划线、锯、锉、錾、钻等按物或图加工制作动手能力强
4、装配钳工----就是一装配工,工作单一,主要以机械厂生产车间装配工为主

当然每个工种都有互通,比如都会看机械图,都有钳工基础知识和技能,但主要还是侧重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学习课程的话,学钳工还是学工具钳工比较好呢?

搞钳工这行想要学好学精,就要多动手善思考勤学好问不要有侧重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