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cp 原裝升級主及尾無刷馬達潻包線的粗幼

楼主(2012-09-04):
最近gcp 原裝升級主無刷馬達炸斷線了....
看到其他論壇得知可以自己繞線.
現求gcp 原裝升級主及尾無刷馬達潻包線的粗幼...
感激萬分.. thanks!!

网友A:
要原装数据  还是改装数据

网友:
能自己绕线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原装数据  还是改装数据

最好就2種数据都要...反正要去買添包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就2種数据都要...反正要去買添包線...

没注意看 你的是原装升级的马达   我有的是05无刷的数据 你的电机断线  可以拆线来量下 数下每槽的圈数 我的数据也是电机线段了 自己量和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 你的是原装升级的马达   我有的是05无刷的数据 你的电机断线  可以拆线来量下 数下每槽的圈数 我 ...

圈數是知道了, 就是沒有電子卡尺, 所以才求助萬能的論壇....

网友:
这个还得用游标卡尺量下,当然螺旋千分尺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圈數是知道了, 就是沒有電子卡尺, 所以才求助萬能的論壇....

0.21+0.23双线并绕8圈  可以改0.27的线绕8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