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轴承表面的锈

楼主(2012-09-04):
买了东西带的轴承有锈
用卡片挂掉黑色印进去了,用砂纸打磨影响参数
还有啥好办法

网友A:
不锈钢丝刷啊

网友B:
上将,你可以试一下,用金相砂,去掉一个经热处理过的工具表面
平平的去掉十个UM
会相当的难,于是不用高估砂纸加工能力,基本上金相砂就是表面打打光的料
轴承都锈成这样了。用2000目的金相砂,不会影响精度的。
如是D个无动力头,哪需要什么大的精度啊

楼主:
感觉砂纸回磨的很难看,

网友C:
用少量双氧水刷刷试试

网友D:
我懒得麻烦,,直接用那种除锈润滑的喷灌,,喷了上机器运行,,边转边喷,就差不多了。。

网友E:
都锈成这样了,估计里面沟道什么都锈了,要求不高就将就用吧,要不直接换掉,没有处理的必要了

网友F:
可试用可乐浸一下. 可乐可以除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少量双氧水刷刷试试
老大双氧水是过氧化氢
是一种超强氧化剂,它哪里能除锈啊。

楼主:
内部貌似没有生锈,转的还可以,但是好像有点不流畅,我用钢丝球洗了,可以,不会划伤表面,然后再用煤油洗一下
玩折腾

网友G:
一般機器除鏽不用鋼絲刷,而用銅刷才不會傷害表面
不想慢慢刷的話
泡入稀鹽酸之中十分鐘(化學除鏽)
再拿出來用鹼水中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