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电机共振与坑爹事件

楼主(2012-09-04):
CJM250开机后电机共振声音不小,用手按压电机会好点,但是并未消除。去掉皮带只让电机工作,运转平稳声音细微。用手快速转动主轴声音同样不大。皮带放松后稍有好转,请各位高手支招如何减小或者消除电机共振声?

经过aiqdb老兄指点回家松电机螺丝,结果是不管用。。。。

狠狠心把皮带松到几乎掉下来,结果这次声音变了,至少小了一半以上。。。爽!

开始干活,半小时后,主轴不转了。。。。心里咯噔一下子。。。关机,断电,打开挂轮箱。。。

坑爹啊!真坑爹啊!!电机皮带轮的键掉出来了,机米螺丝也调出来了,轮跟轴是完全送配合!!好处是拆皮带轮不需要拉马。。。。大皮带轮不知道咋样。。。。

网友:
皮带太紧了,松松。

网友A:
皮带搞松点,挂轮箱里的锁电机的2枚螺丝也松点,就不会有振动了,以前我的也是,吵的要命,松了后就没震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搞松点,挂轮箱里的锁电机的2枚螺丝也松点,就不会有振动了,以前我的也是,吵的要命,松了后就没震动了 ...

皮带已经松过了,晚上回去试试电机的螺丝看看咋样,谢谢了

网友A:
挂轮箱那里,别把电机座上的螺丝给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轮箱那里,别把电机座上的螺丝给松了

楼主:
经过aiqdb老兄指点回家松电机螺丝,结果是不管用。。。。

狠狠心把皮带松到几乎掉下来,结果这次声音变了,至少小了一半以上。。。爽!

开始干活,半小时后,主轴不转了。。。。心里咯噔一下子。。。关机,断电,打开挂轮箱。。。

坑爹啊!真坑爹啊!!电机皮带轮的键掉出来了,机米螺丝也调出来了,轮跟轴是完全送配合!!好处是拆皮带轮不需要拉马。。。。大皮带轮不知道咋样。。。。

网友B:
我也同问!!!我的250高速的时候也是很吵!!!!各位支招
我把皮带调松的确可以降低声音,但是太松又不好,太松容易产生静摩擦,皮带容易坏,而且皮带太松,高速1600转的时候,要2秒钟才能完全加速到高速(皮带打滑的结果)

不知加更粘稠的齿轮润滑油进齿轮箱里面行不行????我觉得声音是齿轮箱里面发出来的

网友:
一直头疼它的噪音,前几天车一个2公斤的圆柱,噪音变得非常小了,莫非要大负荷工作?

网友:
电机座怎么可以放松螺丝呢?不响都响了。
我是拿减震胶皮剪出电机座大小一块,打洞后垫在电机下面和机器紧紧锁死。
皮带收紧后机器声音变大要另外找原因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问!!!我的250高速的时候也是很吵!!!!各位支招
我把皮带调松的确可以降低声音,但是太松又不好 ...

估计是齿轮之间发出来的

而且机器用了一段时间后,噪声会小的,不相信你用你常用的转速,正转与反转试验一下。就明白了

大约是齿轮磨合了吧

轻皮带可以小噪声,我倒是没试过

新学一招,以后试一下。

问一上笨问题

把齿轮箱里的变速齿,全丢了,换2KW的调速电机,用皮条一次驱动主轴

是不是噪声能到最低了啊

反正仪表车在工作时,只有丝丝的,基本上没有噪声,很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齿轮之间发出来的

而且机器用了一段时间后,噪声会小的,不相信你用你常用的转速,正转与反转试 ...

我觉得声音跟齿轮箱关系不大,主要来自共振。
调送皮带后1600转速几乎只有主轴旋转时的声音,齿轮箱里没啥动静。

电机还是有点共振不过声音小了很多。。。。

网友C:
另件越小,这共振的机会也会少很多

不过。如果有兄弟把CJM的机床与电机分开装,如试一下,也许是可以噪声轻一些的

我二年用下来。有点习惯了

没再感到什么,噪声了

网友D:
502,顶丝,键,轴,全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2,顶丝,键,轴,全滴上。

键,轴还好说,顶丝滴上还拿得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件越小,这共振的机会也会少很多

不过。如果有兄弟把CJM的机床与电机分开装,如试一下,也许是可以噪声 ...

好的设计很重要,据某人说0630动静很小,0630比cjm250复杂多了吧。。。现在是道听途说,过两天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轴还好说,顶丝滴上还拿得下来吗?

没问题,502粘不牢,当螺丝紧固剂用了,主要是填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设计很重要,据某人说0630动静很小,0630比cjm250复杂多了吧。。。现在是道听途说,过两天我去看看。 ...

我也关注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