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双推做的短拉臂,帮忙看看尾桨度数是否够

楼主(2012-09-04):
  买的新尾推由于商家与之配套的短拉臂还没有销售,所以自己就做了一副。这个小东西还真不好加工啊,整整用了我4个多小时。

  大家帮我看看这样子的尾桨角度是否可以了。

网友A:
4个多小时啊, 用什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多小时啊, 用什么加工的?

锉刀。钢锯。主要是修整很费时。太小了。

网友:
动手能力

网友:
楼主你已经超神了@( ̄- ̄)@

网友B:
这个角度因改没问题,但能否两片桨的角度都能一至就要看你的孔距加工精度了。

网友:
我也觉得亚拓的8字臂太短   本来就短  滑块在行程中间的时候尾桨夹也接近0度

网友:
手工很不错  佩服

网友C:
这个不是YT的!不错
我在考虑上这个,还是YT的!

网友D:
亚托有短拉臂卖

网友:
手艺人,鞠躬!

网友:
够折腾的,还是先用我单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角度因改没问题,但能否两片桨的角度都能一至就要看你的孔距加工精度了。

孔距没问题,只相差一丁点。目测大约20丝,对角度影响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YT的!不错
我在考虑上这个,还是YT的!

自己看啊,yt的也贵不了多少。只多出50+。但省心点。

网友:
致敬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托有短拉臂卖

有单卖的?我不知道啊。现在就这样用吧,以后再买一幅。

网友:
锉刀+钢锯 你太牛了

网友E:
全手工?怎么打孔啊,同轴度呢

网友:
楼主手太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单卖的?我不知道啊。现在就这样用吧,以后再买一幅。

有啊!编号为H45183 新尾控制連桿頭,自己做的精度可能差点。
前两天买了飞沫师的配件,感觉精度一般,不知这双推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手工?怎么打孔啊,同轴度呢

打孔当然得台钻啦。手持打孔可没这能耐啊。至于同轴度没要求的,只要两孔的平行度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啊!编号为H45183 新尾控制連桿頭,自己做的精度可能差点。
前两天买了飞沫师的配件,感觉精度一般,不 ...

感谢提供编号,正愁找不着。至于精度我可以用线切割加工,只是不想再麻烦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