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一体化模拟器的大虾进来---Carolbox 12合一

楼主(2012-09-04):
向往入魔多年,最近打算先购模拟器,暂打算入手一体化模拟器。
TB上SM600众多,在本坛看了些购买者的反馈,貌似该模拟器手感和耐用性不好;
于是看了个Carolbox 12合一,一体化,貌似TB最贵的(>200大洋),有用过的大虾请告诉下:
1)手感,耐用性如何?(会一段时间后就很不精度,需要经常调整?)
2)  可否安装在Win 7 中文家庭版(不知32或64位)上?
先谢过了。。。。。。。

网友A:
商品使用 是還好   由於價位問題 搖桿精準度不是那麼精緻  另外 長久使用一段時間 也有可能 會出現 中心位置偏移(有用它控制台修正過) 需要在它的VR 作清潔 或更換零組件 ~
也有可能 會出現 電子件的故障 而抓不到模擬 ~
有支援RealFlight G2(由於少了第6通道 加減油門 會出現聲音 需修程序改) \ G2~G6(G6需要它們自家產品激活G6) \ XTR \ FMS \ PhoenixRC \ VRC (需修程序改通道位置) \ RealRace(需修程序改通道位置) \ RealRaceG2(需修程序改通道位置) \ AeroFly \ AeroFly5~5.5 (需要它們自家產品) ....

网友:
早晚都要入魔,不如直接买个控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品使用 是還好   由於價位問題 搖桿精準度不是那麼精緻  另外 長久使用一段時間 也有可能 會出現 中心位置 ...

最近工作很忙,未及时致谢。还请多多包涵。

看了真控,貌似好些大虾建议新天7,近500大洋,加上模拟器,500出头。纠结ing....................
原因:1)如果以后不飞,遥控就白买了
        2)天7+模拟,易安装?(看了坛内很多内容,貌似比较难)

网友A:
天7是天地飛 WFT07 2.4G 遙控器 嗎?
對啊 如果以後不飛 搖控就白買了
天7+模拟(是本身附的 還是另外買呢)?
模擬的光碟 它應該有說明文件吧?
怕以後不玩 就買個搖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是天地飛 WFT07 2.4G 遙控器 嗎?
對啊 如果以後不飛 搖控就白買了
天7+模拟(是本身附的 還是另外買呢) ...

还是不买真控了,如果以后不飞,就太浪费了。
有建议买哪种模拟控,手感,精度较好,安装比较容易?
谢谢咯。。。。

网友:
價位是個問題 精緻度稍微差些 找賣家時 以後需有售後服務的
4通道到8通道的 想玩多合一模擬 還是它內建 支援的模擬
都可選擇~
我比較偏向多合一的 要8通道搖桿~

网友(2012-10-13):
也想进个模拟控

网友:
sm600和Carolbox我都用过,carobox比sm600要好的多
SM600支持凤凰能4.0和G4,但不支持G3.5,CAROBOX支持凤凰3.0和G3.5和G4,再高的版本我也没有试过,不过模拟器的版本高低无所谓,关键是控要舒服,如果从精准度和手感考虑,建议CAROBOX。

网友:
准备入魔,使劲潜水中

网友(2012-12-09):
最好的模拟器应该是SM2000模拟器了

SM2000硬件支持:

RealFlight G2, G3, G3.5, G4, G4.5,G5 , G5.5 (可使用训练菜单,全中文)

PhoenixRC 2.0 ,2.5 ,3.0 ,4.0(可在线升级,可联网,全中文)

XTR5.0 中文版 ,AEROFLY,FMS, 微软模拟飞行,极品飞车 等

1.非破解!真硬件支持。安装更简单,一路敲回车键搞定安装 ~

2.全中文设置向导,大婶都会弄!

3.可分离式设计,加密狗可分离对接JR,天地飞,华科尔,futaba等各种遥控器,一机两用。

4.凤凰4.0可直接在线升级!可联网飞行!可使用训练模式。

5.支持RealFlight G5、G5.5全中文无需破解。

电脑与系统要求:

性能要求:
CPU 1.6G以上 内存512M以上 显存64M 以上(独立显卡或集成显卡皆可)
DVD光驱(仅在安装软件时使用,无光驱的电脑可通过其他途径将软件拷贝至硬盘上安装)

32位或64位各种台式,笔记本电脑:
Windows XP 或Windows 7、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2000 、Windows 98

网友:
去二手区区收台成色好的d7控,带电池也就250,华科尔入门级控摇杆轴承手感岂是模拟控可比的,真机飞到450都没问题,每个模拟软件30块,g4,凤凰4.0都有了!加起来不会超过三百块!

网友B:
我直接入了个初级真控天地飞6来玩模拟器,放假再DIY一架飞机出来!

网友(2013-02-22):
RealFlight G2 它的襟翼通道(Knob)轉旋鈕時 有聲音 這個SM2000只有6通道 加減油門跟轉旋鈕時 是否也有聲音?
AeroFly 5~5.5 有支援嗎?

网友(2013-05-10):
有1個 2段撥桿開關(0,1,2) 及一個旋鈕\ 2個 1段撥桿開關(0,1) 成為一個8通道手柄 ~
這3個撥桿開關及 一個旋鈕通道 可以設在任何位置(撥桿或旋鈕) ~
手柄連出的線可以 適合其他密狗 ~

网友:
模拟器软件安装应该和控没有关系吧?安装过程应该都是一样的。安装以后把控接到电脑上就可以了。